很“凉”很暴力 联想B450开箱首测

楼主:
        小弟最近购买了一台B450L-TTH(H),性能一般,因为我用不上玩发烧。外观很朴素。以下是小弟的图片展示。

        http://www42.babidou.com/pic/2008/11/11/andy3885/2009120801.jpg

        B450的外观很朴素,除了一个白色的Lenovo标志以外看不到其他特别的修饰。

        http://www42.babidou.com/pic/2008/11/11/andy3885/2009120802.jpg

        B450大部分的端口集中在左侧,图中从左至右分表是电源接口、VGA接口、LAN接口、麦接口、音频输出接口、USB*2。

        http://www42.babidou.com/pic/2008/11/11/andy3885/2009120803.jpg

        右侧的接口不多,因为这里有光驱,而两个USB接口是重叠设计,USB接口右侧是笔记本锁孔。

        后侧没有任何接口,因为左侧是电池位,右侧是散热孔。我觉得后置的散热孔对日用操作的影响最少。
        前侧只有一个读卡器接口,读卡器的旁边是进气孔,触摸板的下侧是无线设备开关。

http://www42.babidou.com/pic/2008/11/11/andy3885/2009120804.jpg
上盖展开角度接近170°。

http://www42.babidou.com/pic/2008/11/11/andy3885/2009120805.jpg

        再来一张电池拆卸的照片。10.8V 48Wh的六芯锂电,网上评测续航时间3小时。

网友:
        http://www42.babidou.com/pic/2008/11/11/andy3885/2009120806.jpg

        B450L-TTH(H)不带系统,回来自己安装了Windows XP SP2纯净安装版。安装声卡驱动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声卡驱动无法识别安装,后来通过百度才知道原来自己忘记安装微软UAA音效补丁。
        CPU-Z的参数显示处理器是T3000赛扬双核,从FSB与L2看来基本上与奔腾双核的没有区别。GPU显示GM45,也就是GMA X4500集成显卡。

        从Everest的传感器温度看到待机温度还不错,没有一项超过40度,而硬盘的温度比小弟在网上看到的V450硬盘温度还低不少。(V450很多型号都是采用与B450一样的西数硬盘)
        官网介绍是802.11 b\g的无线网卡,但是我这个却是802.11n的,本来有个疑问是否向下兼容802.11b\g的无线网络,不过事实证明是可以,因为我连接上了802.11g的无线网络。

        http://www42.babidou.com/pic/2008/11/11/andy3885/2009120808.jpg

        优化大师下的业余测试竟然排名第一,估计是加了1GB内存开启双通道导致的优势。

        http://www42.babidou.com/pic/2008/11/11/andy3885/2009120809.jpg

        PC Mark 2005设置跑全部测试的成绩有3451分,其他硬件的得分:CPU:4587、内存:3953、显卡:1275、硬盘:4830。处理器的评分比预期中高了点。

        B450L跑3D Mark没有意义(691分),因为只是集成显卡,不过我这样做是为了看看机器满载时的温度。机器的满载温度竟然没有超过40℃,而且在托手与键盘上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的温度。我这里的室温在15℃左右,总的分析B450L-TTF配置虽然一般,不过散热还不错,所以机器很稳定。
        应该说B450L是非常实用的一款笔记本,性价比比较突出,而良好的散热设计为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网友:
呵呵,这个本本我买了半个月了,感觉蛮好用的,伐算。

网友:
这个铜嵌入工艺好吸引我呀,我要好好了解一下!

网友:
B450不错呀,记得有次看一个人的测试啊,能连续跑3个小时,还剩余20%的电量呀!不错!

网友:
B450L笔记本采用了经典黑色外观,高强度工程塑料外壳经过了特殊处理,在增加表面摩擦力的同时也避免在笔记本表面留下指纹的情况发生,同时兼顾办公及家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