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DbgPrint输出到文件?

楼主(2009-06-30):
如何将DbgPrint输出到文件?
经常还没来得及看到输出的信息就蓝屏了,如何能在机器重起后看到蓝屏前输出的信息?
信息
如何

网友A:
1 debug 你使用双机调试就可以了 呵呵
2 你可以在驱动操作文件的,并不麻烦 zw函数使用不难吧 呵呵

网友B:
我用zw操作文件,只在初始化的几个例程中正常,加入到其他例程中就出现死机现象,不知道为什么。
双机怎么看到死机瞬间的调试信息?
不好意思 菜鸟 呵呵

网友C:
可以设置保存dump文件,重启后用windbg打开查看调试信息啊

网友D:
用windbg看dump文件。可以知道哪里出错了(前提是你导入了相关的符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