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xx_read()函数不能正确传入设备HANDLE?

楼主:
编写的流式设备驱动,应用程序通过CreateFile()将驱动程序XXX_Open()。

为什么HANDLE hDrv = CreateFile()调用后返回的HANDLE正常,是CE注册表中对应设备的HANDLE值,

而对应的驱动函数 XXX_Open(DWORD hDeviceContext, DWORD AccessCode, DWORD ShareMode)

hDeviceContext始终为1 ?XXX_Read/Write(hDeviceContext)函数也是一样,HANDLE为1 ?

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在一个驱动里实现了对多个设备的读写,那么函数 XXX_Read(), XXX_Read()中靠

什么变量去区分不同的设别呢?

网友:
1. XXX_Open(DWORD hDeviceContext, DWORD AccessCode, DWORD ShareMode), hDeviceContext = return value of XXX_Init.
2. XXX_Read(DWORD hFileContext,...), hFileContext = return value of XXX_Open.

hDeviceContext始终为1, 因为 LZ 的 XXX_Init 传回值始终为1.
XXX_Read/Write(hDeviceContext)函数也是一样,HANDLE为1, 因为 LZ 的 XXX_Open 传回值始终为1.

Paul, Chao @ Tech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