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CE5.0系统中的RTC驱动问题,时间显示有问题,????

楼主:
基本情况介绍:
           PXA270+CE5.0,RTC采用外接X1226芯片,I2C读写。已实现其读写RTC函数,且读写正确,通过调用OEMSetRealTime和OEMGetRealTime便可对其调用。现在的问题是:
1  任务栏上的时间以及时间面板的时间不走字,如果再次打开(间隔几秒)发现时间值已有改变,如果静止不操作时间依然不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RTC时钟在变化,时间显示这块没有调用OEMGetRealTime()
2  在时间面板里改变时间,系统变慢,从串口打印的信息看:系统调用了OEMSetRealtime去更新时间,同时不停的调用OEMGetReatime且不停止(1S大概调用10次左右),时间是已经改变,但系统速度非常慢,重新启动后,I2C对X1226芯片读写不成功,除非彻底关闭电源再次启动才能使I2C读写成功。
请驱动大牛们来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IIC是比较慢,RTC时钟在系统启动初始化时钟时读一次就可以了,读出来后写到以后PXA270的内部RTC里。改变时间时在OEMSetRealtime同时写回PXA270内部RTC和外部RTC。否则每次OEMGetRealTime都从外部RTC拿时间系统会慢死的。使用PXA270内部RTC还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通过运行时设置参数来校准RTC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是比较慢,RTC时钟在系统启动初始化时钟时读一次就可以了,读出来后写到以后PXA270的内部RTC里。改变时间时在OEMSetRealtime同时写回PXA270内部RTC和外部RTC。否则每次OEMGetRealTime都从外部RTC拿时间系统会慢死的。使用PXA270内部RTC还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通过运行时设置参数来校准RTC时钟。

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一般用270自带的RTC就可以了,除非完全断电,才会掉
接个备电,换电池也可以保持RTC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是比较慢,RTC时钟在系统启动初始化时钟时读一次就可以了,读出来后写到以后PXA270的内部RTC里。改变时间时在OEMSetRealtime同时写回PXA270内部RTC和外部RTC。否则每次OEMGetRealTime都从外部RTC拿时间系统会慢死的。使用PXA270内部RTC还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通过运行时设置参数来校准RTC时钟。

我用的外部RTC,读出来后要写到PXA270内部RTC中???如何实现的?有没有例子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压抑了这么久终于解脱了哈

网友:
外部RTC怎么读写你肯定有了,PXA270自带的RTC读写Mainstone的BSP里就有。
你要处理三件事。
1,初始化。在OALIoCtlHalInitRTC里面,从外部RTC把时钟读出来,写到PXA270的RTC里。
2,用户手动改变时间。简单的做法是关机时把PXA270的时间写回外部RTC,但这样突然掉电的话时间就丢了。好点的做法是,系统时间改变时WINCE系统会发出NOTIFICATION_EVENT_TIME_CHANGE通知,你可以监视这个通知。
3,PXA270的RTC要校准。所有的PXA270 BSP应该都是从MainStone派生来的,估计没有人会从零开始自己弄一个。你在*.s文件里搜ACTUAL_CRYSTAL_FREQ。这个就是校准RTC的参数。校准原理和公式在PXA270的Developer's Manaual里有。你要做的是调这个参数。让系统跑上十天半个月的,看看慢了或快了几秒,然后根据公式就能推出适合你板子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