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时钟中断进入不了

楼主:
我用的是 jxarm9 2410 的板子
实验环境是ADT

中断请求做了 ,中断使能也做了。正常应该是每秒自动触发一次tick中断,进入中断处理函数才对啊。但就是不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请高手们帮帮我吧  感激不尽。

以下是我的代码

/* 包含文件 */
#include "def.h"
#include "2410lib.h"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10addr.h"
#include "interrupt.h"

/* 表示日期、时间的数据结构 */
typedef struct ST_DATE
{
        short         year;       // 年
        char        mon;        // 月
        char        day;        // 日
        char        week_day;   // 星期
        char        hour;       // 时
        char        min;        // 分
        char        sec;        // 秒
} st_date;

/* 全局变量 */
int led_index = 0;
int ext0_count = 0;

/* functions */
void rtc_tick_isr(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IRQ")));;
void rtc_int_isr(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IRQ")));;

/*****************************************************************************
// Function name        : rtc_set_date
// Description            : 修改实时时钟当前时间、日期
// Return type                : void
// Argument         : p_date, 待设置的日期
*****************************************************************************/
void rtc_set_date(st_date* p_date)
{
    rRTCCON  = 0x01;
    rBCDYEAR = p_date->year;
    rBCDMON  = p_date->mon;
    rBCDDAY  = p_date->day;
    rBCDDATE = p_date->week_day;
    rBCDHOUR = p_date->hour;
    rBCDMIN  = p_date->min;
    rBCDSEC  = p_date->sec;
    rRTCCON  = 0x00;
}

/*****************************************************************************
// Function name        : rtc_get_date
// Description            : 获取实时时钟当前时间、日期
// Return type                : void
// Argument         : p_date, 返回日期的指针
*****************************************************************************/
void rtc_get_date(st_date* p_date)
{
    rRTCCON  = 0x01;

    p_date->year        =         rBCDYEAR ;
    p_date->mon                =         rBCDMON  ;
    p_date->day                =         rBCDDAY  ;
    p_date->week_day=         rBCDDATE ;
    p_date->hour        =         rBCDHOUR ;
    p_date->min                =         rBCDMIN  ;
    p_date->sec                =         rBCDSEC  ;

    rRTCCON  = 0x00;
}

/*****************************************************************************
// Function name        : rtc_tick_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S3C2410的TICK定时器
// Return type                : void
// Argument         : tick, 设置的TICK频率(时钟滴答的周期为 (1+tick)/128秒)
*****************************************************************************/
void rtc_tick_init( char tick )
{
    Irq_Request(IRQ_TICK, rtc_tick_isr);

    rRTCCON   = 0x0;            //No reset[3], Merge BCD counters[2], BCD clock select XTAL[1], RTC Control disable[0]
    rTICNT  = (tick&0x7f)|0x80;                /*TICK 中断使能,周期为(1+tick)/128秒*/

    Irq_Enable(IRQ_TICK);
}

/*****************************************************************************
// Function name        : rtc_alarm_set
// Description            : 设置S3C2410的告警时间以及方式
// Return type                : void
// Argument         : p_date, 告警的时间
//                    mode, 告警模式
*****************************************************************************/
void rtc_alarm_set(st_date* p_date, unsigned char mode)
{
    Irq_Request(IRQ_RTC, rtc_int_isr);

    rRTCCON  = 0x01;

    rALMYEAR = p_date->year;
    rALMMON  = p_date->mon;
    rALMDATE = p_date->day;
    rALMHOUR = p_date->hour;
    rALMMIN  = p_date->min;
    rALMSEC  = p_date->sec;

    rRTCALM  = mode;

    rRTCCON  = 0x00;

    Irq_Enable(IRQ_RTC);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JXARM9-2410 实时时钟实验主程序
//                    完成功能:
//                        时钟滴答:每秒钟刷新数码管显示
//                        设置当前日期、时间
//                        动态刷新当前日期、时间,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                        时间告警功能:每分钟的第5秒告警,并进行跑马灯显示
// Return type                : void
// Argument         : void
*****************************************************************************/
void Main(void)
{
        int old_index ;

        st_date m_date;

        /* 配置系统时钟 */
    ChangeClockDivider(1,1);          // 1:2:4
    ChangeMPllValue(0xa1,0x3,0x1);    // FCLK=202.8MHz

        /* 中断初始化 */
    Isr_Init();
    /* 初始化端口 */
    Port_Init();

    /* 初始化串口 */
    Uart_Init(0,115200);
    Uart_Select(0);

    /* 打印提示信息 */
        PRINTF("\n---实时时钟测试程序---\n");
        PRINTF("\n请将UART0与PC串口进行连接,然后启动超级终端程序(115200, 8, N, 1)\n");
        PRINTF("\n实时时钟测试开始\n");

        /* 采用BCD编码,如2004年需要设置的值为0x2004 */
    m_date.year                =         0x2000+0x04 ;
    m_date.mon                =         0x03 ;
    m_date.day                =         0x02 ;
    m_date.week_day        =         0x02 ;
    m_date.hour                =         0x15 ;
    m_date.min                =         0x40 ;
    m_date.sec                =         0x00 ;

    /* 修改当前日期和时间 */
    rtc_set_date(&m_date);

    m_date.sec                =         0x05 ;

    /* 设置告警的时间及方式,0x41表示使能RTC告警,以及使能秒时钟告警 */
    rtc_alarm_set(&m_date, 0x41);

        rtc_tick_init(127);

        old_index = led_index;
           PRINTF("\r\n\r\n");

    while(1)
    {
            if(old_index != led_index)                /* 每隔一秒更新一次数据                                */
            {
                       rtc_get_date(&m_date);
                       old_index = led_index;

                       PRINTF(                                /* 时钟数据为BCD码格式,以16进制显示 */
                                "\b\b\b\b\b\b\b\b%02x:%02x:%02x", m_date.hour, m_date.min, m_date.sec);
               }
    };
}

/*****************************************************************************
// Function name        : rtc_tick_isr
// Description            : TICK中断处理程序,程序中设置每秒钟引发一次中断
// Return type                : int
// Argument         : void
*****************************************************************************/
void rtc_tick_isr(void)
{
        Irq_Clear(IRQ_TICK);         /* 清除TICK中断 */

//        *((unsigned char*) 0x02000006) = 0x00;
//          *(unsigned char*)0x02000004 = seg7table[led_index%10];
           PRINTF("tick interrupt");
           led_index++;
}

/*****************************************************************************
// Function name        : rtc_int_isr
// Description            : rtc中断处理程序,程序中设置每分钟的第5秒引发该中断
// Return type                : int
// Argument         : void
*****************************************************************************/
void rtc_int_isr(void)
{
        Irq_Clear(IRQ_RTC);          /*清除RTC中断                                                */

//    if(ext0_count&1)
//                   *(unsigned char*)0x2000000 = 0x0f;
//           else
//                   *(unsigned char*)0x2000000 = 0xff;

           ext0_count++;

           PRINTF("\r\nAlarm\r\n                  ");
}

网友:
你是怎样判断它是否进入中断的,还有,你的全局中断开了没有,你在中断后的标志位清零了没有?

网友:
建议你改短中断时间试一下,我以前遇到过中断间隔时间计算错了,使得中断时间过长,自已还以为没发生。

网友:
全局中断开了 ,中断后中断标志位清零了。 没有。
中断间隔时间我也改了好几个值都没用。
就是进入不了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
难道是你的中断向量地址没有配置好?这个可能性有点大。你的系统还有没有其他中断,你这个中断的优先级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