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DAC8531E-250 的中文资料

楼主(2009-09-01):
关于DAC8531E-250 的中文资料
请高手给我点DAC8531E-250 的中文资料,谢谢!
资料

网友A:
象一般器件,中文资料是比较难找的
如果你是画电路图用它,看一下第二页和第三页的图表和引脚,及5~11页的特性;如果你是编程用,看一下它的时序(第四页、第十二页……);如果是layout,看一下16、17页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