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能用fopen 打开的文件的最大长度是多少啊?

楼主(2008-05-20):
EVC下能用fopen 打开的文件的最大长度是多少啊?
如题,在Windows下最大是2G,在Wince下呢?
谢谢!
windows

网友A:
看任何资料都不如自己试试,

网友B:
首先试试你的设备能支持多大的存储卡吧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前面也问过,不要使用fopen,还是用win32的文件处理函数

网友D(2009-08-08):
应该与设备内存有关系,我做的那个设备打开3M都有问题,最近还在解这个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