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ISA卡上的RAM所占用的地址映射到内存中

楼主:
现在我有一个isa卡,上面有一个ram地址从到d4000开始,在x86平台下如何把它映射到系统内存中啊?其实就是如何将isa卡的ram物理地址映射成系统的虚拟地址,以便驱动里可以使用。

网友:
你是在什么系统下开发呢?Vxworks 还是linux or others ?

网友:
sysLib.c:

PHYS_MEM_DESC sysPhysMemDesc [] =
    {
    {
    (void *) PCI_MSTR_ISA_IO_LOCAL_B,
    (void *) PCI_MSTR_ISA_IO_LOCAL_B,
    RAM_LOW_ADRS - LOCAL_MEM_LOCAL_ADRS,
    VM_STATE_MASK_VALID | VM_STATE_MASK_WRITABLE | VM_STATE_MASK_CACHEABLE,
    VM_STATE_VALID      | VM_STATE_WRITABLE      | VM_STATE_CACHEABLE_NOT
    },
...
}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