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中断问题--工业控制

楼主:
1、我正在做一个项目  在对单片机编程时使用了T0(用于显示),T1(用于顺序控制),T2(用于产生波特率),串口中断(通信接收和发送)。

2、AD采集需要采集三个字节,共需要5400微妙、采集时关了总中断(不关中断则采不到数据)

3、问题是:主程序不断的进行AD采集,数据处理,平时没有通信,但是在有串口中断的情况下,数码管显示抖动,显示数据不对
           有时通信还不能收和发,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设置T0的中断优先级为高

网友:
硬件没设计好
软件也没设计好
ad采集可在显示和通信的间歇进行

网友:
软件结构没想清楚的缘故。

网友:
ad采集可在显示和通信的间歇进行

请问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简单点可以设标志实现
复杂的可以用状态机

网友:
T0作为显示中断的话。。

你的显示器不应该会抖。

逻辑控制最好放在MAIN里面
然后,协调各功能的工作

这个逻辑还是少的,好好调试一下。。。

网友:
1、 AD采集一个字节需要1.8MS(这个时间是我试出来的); 显示中断2MS;顺序控制(T1中断2MS)

2、 在进行AD采集一个字节的过程中关掉了显示中断,采完后在开显示中断,接着循环再采两个字节,这时AD采集完成。

    采集速率100ms一次。

3、 怎样才能解决AD采集时,不受中断的影响呢?

    今天我又试了一下,程序简短或加长,数码管都会闪烁,这是不是说明AD采集不稳,是软件逻辑不对吗?

    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
其实显示没必要你这么做
需要改变的时候才刷新,不要实时刷
电路改成595驱动
ad采集用中断方式不要用查询方式

网友:
软件结构好好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中断程序越短越好,最好是只置标志。执行部分全部放到主循环里,判断标志来执行。

网友:
俺来个代码看懂了就解决啦!

while(1){ //main loop
      if(count>200){
        display();
        count=1;
      }
      count++;

}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AD的设计肯定有问题,可以把硬件图及程序流程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使用动态显示吧,所以要不停的刷屏,呵呵。可以用静态的显示,这样操作应该可以简单解决你显示出错的问题。
要查出问题的话恐怕还是要分析一下自己的代码,各功能关闭了看看,到底是那些功能相互干扰。

网友:
10楼的思路正确,显示过程没必要占用一个中断。写在主循环中即可。

网友:
1、中断程序中尽量少的代码;
2、划分适当的优先级;
3、显示和通信只要不让人感觉到明显的延迟就可以了;

建议:
1、显示放到主循环里,不要放在中断中,1~2秒的延迟用户感觉不到;
2、串口中断只负责接收一个字节数据,并放到缓冲区里,在主循环中处理,发送时逐字节发送;
3、AD和具体的顺序控制,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优先级应该是比较高的,你自己权衡;

网友:
1  AD 为什么必须关中断?可能你的设计有问题!
2  T1中断程序中尽量少的代码,置一个标志后返回,具体工作放到主程序中
3  显示用高优先级中断,保证显示稳定,必要时用汇编代码提高效率
4  串口中断只接收或发送一个字节,多字节处理放到主程序中

具体可以贴出部分程序让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1、显示:动态显示   595驱动电路
2、A/D芯片CS5513
3、通信:1)接收:只管接收,接收完成后置标志马上转为发送状态,到主程序中解析通信协议,把要发送的数据写到发 送缓冲区
         2)发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直到发送完成,再转为接收状态

疑问:
      1、动态扫描时可以把显示放到主程序中吗?不用中断可以吗?
      2、还是老问题,A/D不受中断影响该怎么做?
         我写的AD时序可能有问题,有用过这个芯片吗?

网友:
1、动态扫描时可以把显示放到主程序中吗?不用中断可以吗?
当然,主程序的循环速度是很高的。甚至远高于你的T中断。没看到10楼的仁兄还加了个计数减速吗,主程序的缺点就是循环时间不统一,每次可能差几百或者几十个CPU时钟,但这个不统一肉眼根本感觉不出来。没有精确时间要求的,都可以在主循环中处理。省掉一个中断,何乐而不为。
教科书大部分都说显示要使用T中断,那是要表明T中断起作用了,并不是一定要你用T中断来做显示。
当然,使用专用显示驱动电路也可以,上面几个仁兄已经说了电路型号了。

2、还是老问题,A/D不受中断影响该怎么做?
         我写的AD时序可能有问题,有用过这个芯片吗?
这个我暂时不知道。

网友:
各位说的很有道理啊  让小弟的思路开阔了不少

现在显示的问题已经搞定了,但是,A/D采集的过程当中仍然需要关掉中断,这样抗干扰能力一定要减弱,愁啊

AD采集用中断方式该怎么做啊?

网友:
谢谢大家了!!!

小弟在这里自己顶一下!

求A/D解决办法

网友:
串口通信用中断收,中断发,这样会好些
如果并行AD用,地址接法。片内AD就没事。

网友:
并行AD用,地址接法----不明白

我用的AD芯片是CS5513

网友:
CS5513用的是SPI接口,数度最快可以200KHz,一个字节才不到50us,不知你怎么测的是1.8ms

网友:
大家好!
还有没有用过CS5513的,它的时序究竟该怎样编才能稳定呢,快疯了啊,请多多指点!!
真的很急啊!!!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可能是AD转换次数太多,或是串口处理东西多。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AD每个循环转换一次。就好了。我之前也是4个脚每个叫转换10次,结果闪的厉害。

网友:
唉!兄弟,SPI接口的装换片子没有你说的那么严格。只要是时序对了。一般查点时间没什么事的。用中断是可以不用关中断。接受用中断,第一句就是接数据,接下来干什么也不用关中断。只要程序少一点。主要把、是置一下标记就可以了!看不懂苦练功服吧!

网友:
我要测量四路输入信号,这样一来就要进行通道切换,切换通道后再次AD采集时需要连续采样5次才能是采到准确的数值。

我用的这个片子不支持用中断方式采集。集合大家的智慧,在AD采集时可以不用关中断了,显示也正常了。

真是困难接着一个困难啊,又出现问题了,当有通信(中断方式)参与的时候,AD采集到的数据有时就是乱码,之后马上又恢复正常数据了
真是不解啊!

还得继续努力啊!祝我早日成功吧!谢谢各位!!!

网友:
若硬件没错的话,应该是刷新的时间太长了,让肉眼感觉到了,把显示程序往耗时比较长的程序中调用几次看看,设置T0的中断优先级为高也是一不错的解决办法

网友:
AD采集到的数据有时就是乱码
1)、采集的频率是否太快?以至于电路中的电压电流还没来得及正确的转换达到平衡就开始采集
2)、干扰严重吗?严重的话,误码率会比较高

网友:
采样速率:每秒钟10次
有乱码的现象是在没有干扰(有通信程序参加的时候)的情况下出现的。
我想还是AD的时序不准确,有那位知心人能帮小弟研究一下时序该怎么写。

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卡了好长时间了,真是有些郁闷啊,有些想不通啊。有时真的需要同行们来支持我,指点我。
并不一定要是问题的解决办法,哪怕是一句鼓励的话呢,我也是很高兴的。我会感觉到还有同行们在关注着我,并不是孤军奋战,我就安慰了!

网友:
启动AD转换之后得等一小段时间,再去采集数据,具体多长时间的看AD的转换时间而定,再等的这段时间内,你可以先做别的事情

网友:
估计是串口中断的问题,如果通讯速度不高,不用中断试试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分时控制
一个主循环
然后设置各种标志位
标志位有效的情况下就执行对应动作
AD采样可以采取外部中断方式

程序类似于如下结构
while(1)
{
    switch(i)
   {
      case 0:break;
      case 1:break;

      ...
   }
}

网友:
真的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会试试这些方法的  再次感谢!

网友:
中断处理程序不能长,应该做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说置标志,存AD数据等,应该用主程序判断标志,然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因为如果在中断里面处理,就不能响应别的中断了,除非允许中断嵌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分时控制
一个主循环
然后设置各种标志位
标志位有效的情况下就执行对应动作
AD采样可以采取外部中断方式

程序类似于如下结构
while(1)
{
    switch(i)
   {
      case 0:break;
      case 1:break;

      ...
   }
}

好,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