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端点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一个疑问,高人帮我解解~~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

    比如,在USB取某个字符串描述符时,主机下发的命令中指定要取的数据为10个字节长度。但实际上该字符串长度大于10个字节。根据协议那么第一次传送到主机的数据长度为10个字节,那么剩下的数据是怎么被传送到主机的呢?我看到的程序里,第一次取完数据后,清中断标志。如果再次进入这个描述符的传输的话,控制数据传输的变量都被重新初始化了,比如数据存储区指针,待发送数据长度等。
    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如果不管上面取数据的长度,直接把实际的数据长度一次发完,在游戏控制器里面就能显示完整的产品描述符,而按主机下的长度来做第一次数据发送长度的话,就只能显示第一传输的那些字符。但两种情况在提示找到新硬件时,电脑的右下角都能显示完整的描述符。没有驱动程序,是用微软自带的,描述符里的 描述符长度 这个字节所填的值是正确的。

网友:
不是很懂
路过帮顶下了

网友:
用bushound看看是通讯过程是如何的。

网友:
如果host要求的长度比实际数据的长度短,一定不要回超过host要求长度的数据,否则很容易出问题。描述符里前几个字节应该是有这个描述符的长度信息的,host在第一次获取以后,如果长度不够,应该会再发一次获取描述符的命令,而这次的要求长度就会修正到正确的长度。所以你可以理解为第一次获取的是长度信息,第二次获取的才是真正的描述符。

网友:
USB我现在也在搞,目前不懂的也多,ZLG公司现在USB这部分分出去了,给的帮助很少,楼主可以聊聊不,我也有不少很弱的问题要问问
我的贴是: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30/16/6116b3f3-dbe2-4c9c-bf3a-98e4a0eabb21.html

网友:
建议看看圈圈的文章

网友:
host在第一次获取以后,如果长度不够,应该会再发一次获取描述符的命令,而这次的要求长度就会修正到正确的长度。
///

这个描述是对地

我看到的程序里,第一次取完数据后,清中断标志。如果再次进入这个描述符的传输的话,控制数据传输的变量都被重新初始化了,比如数据存储区指针,待发送数据长度等。
/////////////

再看你的描述,应该对上了 呵呵

网友:
如果再次进入这个描述符的传输的话,控制数据传输的变量都被重新初始化了,比如数据存储区指针,待发送数据长度等。
////////////

因为你第一次已经获得了length了, 按这个length 再获得一次 string 描述地
程序应该是没问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