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C51 uVision3 中调试w77E58如何设置才能使用片上的1K外部存贮器呀?

楼主:
伟福V8仿真调试Winbond77E58不能正常使用片上1K外部存贮器的问题:

我用伟福V8/L仿真调试Winbond77E58板子,

W77E58有片上1K外部存贮器,我不知是我的编译环境设置不对,
还是伟福不能仿真片上1K外部存贮器?在下面的程序中,将
int xdata iii;
改为:
int data iii;
就正常。

奇怪的是:编译后烧在片子上(脱机运行)就正常
(当然是在main函数最后加了几句:
if(iii==10)
LED= 1; //点亮LED

LED就亮了,而调试时iii始终等于1。

调试下列程序,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USER headers */
sfr PMR=0XC4;

int xdata iii;

/************************************/
/*        main program  */
/************************************/
void main()
{

PMR=PMR ?0X01;

iii=0;

iii = 10;
}
-----------------------------------------------------------------------------------
跟踪iii变量的值,发现iii始终等于1,不知为什么?

我用Keil uVision 3和伟福的VW for Windows调试,结果都一样。

请帮助,谢谢!

网友:
有一个use on-chip xram  ??

网友:
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各种设置组合都试过了,就是不行,莫非是仿真器有问题?

网友:
仿真器不支持呗

网友:
仿真器是否支持呢?最好跟厂家确认一下。

网友:
应该是仿真器不支持;

或者仿真器编译环境没有设置好!!!

网友:
仿真器有问题,谢谢关注。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