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3 的程序怎样安装到wince4.0上

楼主(2008-03-10):
c#2003 的程序怎样安装到wince4.0上
c#2003 写的程序怎样安装到wince4.0上运行
安装
程序
WindowCE

网友A:
在wince4.0上试试安装.NET Compact framework

网友B:
安装不了啊

网友C:
那就不要用VS2003,找一个PDA可以支持的工具

网友D:
4.0上应该有.NET Compact framework吧。
从4.0开始不是号称 wince.net了吗?
lz具体是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E:
安装VS2005,把2003项目在相关平台的模拟器上编译,应该可以吧。

网友F:
连上设备,部署上去不行吗?
或者制作cab文件包安装呗

网友G:
在PB生成Win CE时定制.net Compact framework.

网友H(2008-08-28):
同意7楼的说法,你的wince操作系统可能不支持.net framework,你需要自己用Platform Builder定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