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c55能读模块信息,不能读sim卡信息,求救!急!!!!!

楼主:
我的sim卡安上了,不知为什么,设置关于模块的信息都能返回ok,但关系到sim卡的命令就不行了,有没用at指令能检查是什么问题?我的模块是否坏了?附上我运行一些命令后的信息:
at
OK
at+ccid?
ERROR
at+cfun?
+CFUN: 1

OK
at+csq
+CSQ: 26,0

OK
at+csca="13800250500"
ERROR
at+csms
ERROR
at+cmgs="136********"
ERROR
at+cmgs="13610101010"
ERROR
at+cgmi
SIEMENS

OK
at+cgmm
MC55

OK
at+cgmr
REVISION 04.00

OK
at+cgsn

OK

网友:
问一下厂家就行了。

网友:
似乎这样的问题要做初始化!

网友:
看有没有检测到SIM卡?查一下+COPS?
量一下SIM卡VCC是否为高电平?

pualhuang@hotmail.com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可以兼容西门子MC55的模块-Wavecom Q55
支持GSM /GPRS,内嵌TCP/IP协议栈,通用50 PIN  DF12C接口

          频段: 四频EGSM900/DCS1800 MHz和GSM850/PCS1900 MHz
          GSM/GPRS: 2W (EGSM900/GSM850 MHz @+3.6V DC)

                     1W (GSM1800/1900 MHz @+3.6V DC)

          GPRS  CLASS 10

          电源: 单电源 +3.2V DC~ +4.8V DC

          工作电流损耗: 通话模式: 300mA (典型值) 空闲模式: 3.5mA  尖峰电流:1.6A

          短信息: TXT和 PDU 模式

         天线接口:通用GSC天线连接器连接外部天线
         音频接口: 模拟信号(支持单端和差分模式)
         通讯接口: RS232(指令和数据的双向传送)
         SIM卡操作电压: 3V/1.8V
         模块复位: 采用AT指令或掉电复位
         串口通讯波特率: 300bps...115kbps

         外型尺寸: 35 x 32.5 x 6.7 mm
         支持软件版本升级

        强大的OPEN AT 功能,便于开发

有意者可以联系:258137238

网友:
1. at+cmee=2
2. at+cpin?
to get sim card status

网友:
那结贴率-50%是什么意思?

网友:
AT^SCKS? 检查下SIM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