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安装出错,请高手帮忙!

楼主:
WINCE4.2安装时出错,错误提示如下:
Error 21337.Setup encountered problems installing some critical emulation components.You may continue the install,but the emulator may not work .Would you like to continue setup?
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告诉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是有些选项没选,空间允许的话,不要定制,选择全部安装试试。

网友:
可是同样的选择,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就成功呢啊,真的很奇怪!!!!!!!

网友:
选择完全安装

网友:
把机器上的虚拟机,防火墙,病毒防护软件都关掉试试。

网友:
卸载后,清理注册表
在重装试试

网友:
把服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