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怎样能把切换中英文、半角全角的那个小窗口去掉?

楼主:
wince5.0怎样能把切换中英文、半角全角的那个小窗口去掉?
这个小窗口用处不大,确老是自动显示在不希望的位置,烦
怎么才能去掉?请高人赐教,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一下

网友:
在注册表里面找找,可以去掉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求助的呢,关注ing

网友:
看看这里:
http://bbs.driverdevelop.com/simple/index.php?t101974.html
Windows CE下中文输入法编辑器简介

网友:
过了一遍reginit.ini
没发现哪个设置可以控制输入法状态条的,郁闷。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关注,也觉得那东西很烦人

网友:
没有遇到过,等高人解决

网友:
看似很简单的东西怎么就这么难?

好象windows mobile没这个问题的样子

网友:
注册表里有
去掉就行了
具体哪项我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里有
去掉就行了
具体哪项我忘了

呵呵

网友:
嗯,回头再仔细看一遍reginit.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