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画元件封装时设置参考点

楼主(2009-08-17):
protel画元件封装时设置参考点
大家好:
protel99画元件封装时设置参考点?谢谢咯!
封装

网友A:
为什么你需要设置参考点呢?这个没必要吧,貌似也没这个功能。
你把元器件摆在系统的参考点不就行了?
edit->jump->reference 跳转到系统的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