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设备驱动程序安装

楼主:
在XP操作系统下编了个NT设备驱动程序,怎样能安装上?

网友:
加载一个驱动程序,主要就是,在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建一个键。
如: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wdm1
Type(1)
ErrorControl(0)
Start(3)

多数驱动程序都是通过设置 Start 的值为 0, 1, 2 。
在系统启动的过程中加载驱动程序。

在WINNT下驱动程序的加载处理上述方式外,
还可以在应用程序里用 Service Api 实现,驱动程序的动态加载。
这时候的 Start 为 3 。

所用到的 Api 为:
OpenSCManager, CreateService, OpenService, StartService
ControlService, DeleteService, CloseServiceHandle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
CreateService :他通过参数在注册表里自动创建驱动程序需要的键值。
DeleteService :他自动删除驱动程序在注册表里创的键值。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应用程序: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Svr( char * szSvrName ); //自动卸载驱动程序。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HANDLE hWdm;
printf("Hello World!\n");

SC_HANDLE hServiceMgr, hServiceTwdm;
BOOL bRtn;
DWORD dwRtn, dwSize = 256;
char szDir[256];

if( argc > 1 ) //加任一个参数表示卸载驱动程序。
{
DelSvr( "Twdm1" );
return 0;
}

GetCurrentDirectory( dwSize, szDir );//取当前目录
strcat( szDir, "\\Twdm.sys" ); //取驱动程序的全路径

LPCTSTR lpszBinaryPathName = TEXT(szDir);
hServiceMgr = OpenSCManager( NULL, NULL, SC_MANAGER_ALL_ACCESS ); //打开服务控制管理器

if( hServiceMgr == NULL )
{
printf( "OpenSCManager() Faild %d ! \n", GetLastError() );
return 0;
}
else
{
printf( "OpenSCManager() ok ! \n" );
}

hServiceTwdm = CreateService( hServiceMgr,
TEXT("Twdm1"),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驱动程序的在注册表中的名字
TEXT("Twdm1"), // 注册表驱动程序的 DisplayName 值
SERVICE_ALL_ACCESS, // 加载驱动程序的访问权限
SERVICE_KERNEL_DRIVER,// 表示加载的服务是驱动程序
SERVICE_DEMAND_START, // 注册表驱动程序的 Start 值
SERVICE_ERROR_IGNORE, // 注册表驱动程序的 ErrorControl 值
lpszBinaryPathName, // 注册表驱动程序的 ImagePath 值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if( hServiceTwdm == NULL )
{
dwRtn = GetLastError();
if( dwRtn != ERROR_IO_PENDING && dwRtn != ERROR_SERVICE_EXISTS )
{
CloseServiceHandle( hServiceMgr );
printf( "CrateService() Faild %d ! \n", dwRtn );
return 0;
}
else
{
printf( "CrateService() Faild Service is ERROR_IO_PENDING or ERROR_SERVICE_EXISTS! \n" );
}

// 驱动程序已经加载,只需要打开
hServiceTwdm = OpenService( hServiceMgr, TEXT("Twdm1"), SERVICE_ALL_ACCESS );
if( hServiceTwdm == NULL )
{
dwRtn = GetLastError();
CloseServiceHandle( hServiceMgr );
printf( "OpenService() Faild %d ! \n", dwRtn );
return 0;
}
else
{
printf( "OpenService() ok ! \n" );
}
}
else
{
printf( "CrateService() ok ! \n" );
}

// 启动驱动程序,调用驱动程序的 DriverEntry 函数
bRtn = StartService( hServiceTwdm, NULL, NULL );
if( !bRtn )
{
dwRtn = GetLastError();
if( dwRtn != ERROR_IO_PENDING && dwRtn != ERROR_SERVICE_ALREADY_RUNNING )
{
printf( "StartService() Faild %d ! \n", dwRtn );
CloseServiceHandle( hServiceTwdm );
CloseServiceHandle( hServiceMgr );
return 0;
}
else
{
if( dwRtn != ERROR_IO_PENDING )
{
printf( "StartService() Faild ERROR_IO_PENDING ! \n");
}
else
{
printf( "StartService() Faild ERROR_SERVICE_ALREADY_RUNNING ! \n");
}
}
}

//测试驱动程序
hWdm = CreateFile("\\\\.\\Twdm1",
GENERIC_WRITE | GENERIC_READ,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hWd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printf( "Open Driver Twdm ok ! \n" );
}
else
{
printf( "Open Driver Twdm faild %d ! \n", GetLastError() );
}
CloseHandle( hWdm );
CloseServiceHandle( hServiceTwdm );
CloseServiceHandle( hServiceMgr );

//这时候你可以通过注册表,或其他查看符号连接的软件验证。
printf( "按任意键 卸载驱动程序 !\n" );
getch();
//卸载驱动程序。
DelSvr( "Twdm1" );
return 0;
}

//卸载驱动程序。
void DelSvr( char * szSvrName )
{
SC_HANDLE hServiceMgr, hServiceTwdm;
SERVICE_STATUS SvrSta;
hServiceMgr = OpenSCManager( NULL, NULL, SC_MANAGER_ALL_ACCESS );
if( hServiceMgr == NULL )
{
printf( "DelSvr::OpenSCManager() Faild %d ! \n", GetLastError() );
return;
}
else
{
printf( "DelSvr::OpenSCManager() ok ! \n" );
}
hServiceTwdm = OpenService( hServiceMgr, TEXT(szSvrName), SERVICE_ALL_ACCESS );

if( hServiceTwdm == NULL )
{
CloseServiceHandle( hServiceMgr );
printf( "DelSvr::OpenService() Faild %d ! \n", GetLastError() );
return;
}
else
{
printf( "DelSvr::OpenService() ok ! \n" );
}
//停止驱动程序,如果停止失败,只有重新启动才能,再动态加载。
if( !ControlService( hServiceTwdm, SERVICE_CONTROL_STOP , &SvrSta ) )
{
printf( "DelSvr::ControlService() Faild %d !\n", GetLastError() );
}
else
{
printf( "DelSvr::ControlService() ok !\n" );
}
//动态卸载驱动程序。
if( !DeleteService( hServiceTwdm ) )
{
printf( "DelSvr::DeleteSrevice() Faild %d !\n", GetLastError() );
}
else
{
printf( "DelSvr::DeleteSrevice() ok !\n" );
}
CloseServiceHandle( hServiceTwdm );
CloseServiceHandle( hServiceMgr );
return;
}

网友:
非常感谢wx7864566!

我的驱动程序名是TIMERDRV.sys,是一块ISA板卡的驱动,板卡没装。程序编译成功后复制到系统目录的sysytem32\drivers目录中,我再运行TIMER.INI文件,内容是

\registry\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IMERDRV
    Type = REG_DWORD 0x00000001
    Start = REG_DWORD 0x00000001
    Group = Extended base
    ErrorControl = REG_DWORD 0x00000001
    DisplayName = REG_SZ TIMERDRV

运行命令用regini.exe TIMER.INI,用regedit查看注册表,TIMERDRV已在注册表中,重新启动XP系统,到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显示隐藏的设备”,但就是找不到TIMERDRV。

我不知怎样下手寻找装不上的原因,装不上就没办法调试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留个邮箱给我 我给你发个装sys服务器的小工具

网友:
谢谢!

lqp@public3.bta.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