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高分求助6410文件系统

楼主:
现在我们在sumsung6410的开放上要测试wceload,有一些cab包,比如游戏安装在program files目录下面。

现在6410默认的是将nk.bin download到RAM里面,而有些程序安装完毕后需要重起机器。正是因为nk.bin在RAM里面,一掉电就没有了,我现在需要测一个cab, 安装目录为program files下面,然后安装完毕后需要重起机器。

问题:我怎么才能把nk.bin做死,文件系统都做死,跟真正的手机一样?

现在我把nk.bin烧在nand flash里面 还是不行,掉电以后program files目录里面的东西照片被清空。

小弟不知道怎么做,6410能做得跟真机一样吗?

网友:
应该是定制时让根文件系统用Rom-Only file system,并把你的Flash对应的Profile注册表中设置"MountAsRoot"=dword:1

网友:
文件系统做成 只读文件系统,

网友A:
最优的办法:如同二楼所说,映射对象存储到rom上
最快的办法:reset的时候不要清楚内存(我指的是sw reset不是hw res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优的办法:如同二楼所说,映射对象存储到rom上
最快的办法:reset的时候不要清楚内存(我指的是sw reset不是hw reset)

顺便给你两个讲述这方面知识的连接:
http://chenyq2008.spaces.live.com/blog/cns!F73164AC8D0D8D50!245.entry
http://chenyq2008.spaces.live.com/blog/cns!F73164AC8D0D8D50!244.entry

网友:
没搞过6410 学习中..

网友B:
实现ROM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现ROM文件系统。

对,我做过,放桌面的东西都不会丢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