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ib内存解压缩问题!

楼主:
我将程序代码进行压缩,然后烧进flash里,用zlib进行解压缩时,总是出Z_DATA_ERROR!为什么?

我是用winrar进行压缩的!难道不行吗?

网友:
没人知道吗??想用compress压缩,再写出成文件,再烧入flash,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正在调试!

网友:
楼主需要使用zlib压缩,然后再用zlib解压

zlib有压缩和解压两个接口的啊

对于编译好的代码,zlib能够达到 30% 的压缩比,尽管比不上rar,也不错的,
楼主先写了小代码,调用zlib压缩下,然后需要把zlib和bootloader一起放到rom里面吧
读出代码,解压一下

这些能够加快读取的速度

网友:
是有两个接口,一个compress(),一个uncompress()
可是,无论我把zip格式,还是gzip格式的压缩文件,烧入到flash里,再从flash里读到内存中,进行解压的时候,总是出文件错误啊!而且我用zlib带的压缩文件的函数,压缩的gzip格式的文件也是一样!把我弄的头都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楼上的大哥,给个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