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可以输入文字的电话机?

楼主:
请问大家:不知道现在是否有可以输入文字的电话机?在哪里可以找到可以输入文字的电话机的电路图?我想要得到一个可以进行文字输入的电话机的电路图,和最好是有说明书,我的意思是说:最好能够把可以输入文字的电话机的电路图的各部分也详细的写出来(比如说:在电路上面哪一块是实现文字输入功能的,哪一块是实现显示文字功能的(显示所输入的文字的),哪一块是实现拨号功能的等等).并且各部分电路也最好能够单独的拿出来供读者观看.
我需要得到这种电话的电路图和我所说的这些资料.
请知道的朋友多多提供信息和资料给我.谢谢大家!

网友:
杭州威步科技推出天尊K8系列无线手持设备

【手持设备】天尊K8系列无线手持设备

【说明】 行业通用手持设备解决方案

【开发文档】NewMsg-天尊K8系列手持设备开发文档:【下载】

【典型应用领域】
1. 无线点菜系统
2. 无线竞价系统
3. 代替传统行业的对讲机,实现集群通信(这个方案正在开发中)
4. 行业智能抄表
5. 签到器、排号器
6. 工业遥控、机器人遥控、高档玩具遥控、智能家居等
7. 我们没想到的,而你想到的应用

【简介】

    针对广大从事电子行业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创业者开模具贵、周期长的共性难题, 杭州威步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开了一款手持设备通用模具—NewMsg-天尊K8.
     NewMsg-天尊K8仅仅只是一个手持设备外壳吗?
    当然不是!确切地讲,应该是一个行业手持设备开发方案。
    首先我们来看看配置:
1)、 ATMega169/ATMega64/MSP430F149/C8051F020等MCU或者ARM,您可以根据需要定制MCU甚至ARM的种类
2)、 128*128点阵的4级灰度液晶,低功耗,可以方便的绘图等,也可以根据需要选配背光灯,我们提供软件包供你移植!
3)、 标准化的手机式按键,您也可以根据需要定制按键丝印,当然定制按键丝印需要一笔费用,不过不是很贵,约5000元就可以搞定。如果需要,可以提出来!!!
4)、完善的锂电池充电解决方案,只需要一根MiniUSB线就可以轻松充电,当然也可以通过电源适配器充电—这样的话需要额外有个电源管理的板子。而且可以实现边充电边工作的特点!而这些在您购买了我们手持机后,就能得到锂电池充电解决方案的参考设计(包括原理图和PCB)!
5)、 任意选配无线模块,包括微功率、中功率型号: RF905SE/RF903SE/RF1020SE/RF1100SE/RFC-33A/RFC-903A/RFC-1020A/RFC-1100H等,我们也正在开发更多型号的无线模块,来满足各行各业的特殊要求。
6)、可以外扩16M bit SPI FLASH用来存储汉字库,并且我们有条件提供中文输入法软件开发包!
7)、可以外扩小喇叭、震动器、蜂鸣器、温度探头等传感器。
8)、 提供除无线模块外的其他参考设计的原理图,方便2次开发。
9)、 提供无线模块驱动源代码,按键扫描参考代码,字库调用函数等。
10)、您也可以选择自行开发单片机控制部分,灵活多样。也可以选择内置天线(对距离没有明显要求的情况下)
    同时,我们还在开发无线语音通话功能,将来的终端都具备拨号通话功能!同时也正在开发无线通信基站—具备和移动通信基站一样的功能,而且通信频率在100Mhz-3Ghz之间任意定制!!

具体请访问:http://www.newmsg.com/Product/NewMsg_TZK8.asp

网友:
文字?中文?数字?英文?
什么显示设备?数码管?1602?12864?TFT?
你弄来玩还是找人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