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P与SSI接口的区别?

楼主(2009-07-03):
SSP与SSI接口的区别?
SSP与SSI接口的区别?
接口

网友A:
SSP是一种多模式“串行同步外设”接口,而SSI是TI的“串行同步接口”。不必强记,看具体的器件即可。我看过的一款处理器,就是让它的SSP工作在SSI模式。一般来说,SSP还可以实现SPI,Microwire等。

网友B:
ssp(Synchronous Serial Port 同步串行口)某些微处理器所含有的一个通信模块(或支持的通信模式),用来和外围串行部件或其他微处理器进行通信,这些外围部件可以是串行E2PROM、移位寄存器、显示器、A/D转换器等。其包含两种工作模式:串行外围接口(SPI)和I2C总线。

网友C:
我现在利用SSI接编码器,不是SPI和IIC接口。SSI是种4限制差分信号,能直接接到LPC的SSP接口上吗?
需要先连接上什么隔离芯片吗?

网友D:
好像只有iMX的平台才有SSI接口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和音频外设接?

网友E(2010-04-28):
赞成2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