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是我理解有误吗?请大侠们帮我确认一下

楼主:
还是老话题,bootload,嘿嘿

RO(包括只读的code和数据啦)在init.S中我知道过程了

但是为什么我怎么没有找到RW的copy过程,这个肯定是需要的吧。

因为这个RW连同RO生成个bin文件都被放到nand中,没有对于RW的复制,怎么运行程序。
(虽然我在分散加载文件里已经写了RW的定位地址,比如0x30000000,但是实际上它没有copy过来?)

我的说法对吗?

网友:
int CopyCode2Ram(unsigned long start_addr, unsigned char *buf, int size)
{
        unsigned int *pdwDest;
        unsigned int *pdwSrc;
        int i;

        if (bBootFrmNORFlash())
        {
                pdwDest = (unsigned int *)buf;
                pdwSrc  = (unsigned int *)start_addr;
                /* 浠?NOR Flash鍚?姩 */
                for (i = 0; i < size / 4; i++)
                {
                        pdwDest[i] = pdwSrc[i];
                }
                return 0;
        }
        else
        {
                /* 鍒濆?鍖朜AND Flash */
                nand_init_ll();

                /* 浠?NAND Flash鍚?姩 */
                if (NF_ReadID() == 0x76 )
                        nand_read_ll(buf, start_addr, (size + NAND_BLOCK_MASK)&~(NAND_BLOCK_MASK));
                else
                        nand_read_ll_lp(buf, start_addr, (size + NAND_BLOCK_MASK_LP)&~(NAND_BLOCK_MASK_LP));
                return 0;
        }
}

这是copy 过程,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 codeint CopyCode2Ram(unsignedlong start_addr, unsignedchar*buf,int size)
{
    unsignedint*pdwDest;
    unsignedint*pdwSrc;int i;if (bBootFrmNORFlash())
    {
        pdwDest= (unsignedint*)buf;
        pdwSrc= (unsignedint*)start_addr;/* 浠?NOR Flash鍚?姩*/for (i=0; i< size/4; i++)
        {
            pdwDest= pdwSrc;
        }return0;
    }else
    {/* 鍒濆?鍖朜AND Flash*/
        nand_init_ll();/* 浠?NAND Flash鍚?姩*/if (NF_ReadID()==0x76 )
            nand_read_ll(buf, start_addr, (size+ NAND_BLOCK_MASK)&~(NAND_BLOCK_MASK));else
            nand_read_ll_lp(buf, start_addr, (size+ NAND_BLOCK_MASK_LP)&~(NAND_BLOCK_MASK_LP));return0;
    }
}

这是copy 过程,供参考

谢谢ls,不过我想问的不是代码,而是我的思路是否对。。。

网友:
不对,RW段肯定要拷贝到内存。

网友:
当然需要拷贝了。

网友:
嵌入式系统中,现在的做法一般都是把代码放在Nand Flash中,现在的CPU都支持从NAND Flash启动。一般来说,系统上点时,CPU会自动读取Nand Flash前面一点内容,大概2KB或者4KB,要看具体的芯片。比如I.MX31是自动读取2KB,三星的大多是读取4KB。
CPU读取这2KB或者4KB代码到CPU内置的RAM中,或者内部寄存器Buffer中,然后开始执行。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2KB(或4KB)代码中初始化外部RAM,然后操作Nand Flash,将更多的代码从Nand Flash读出来到外部RAM中。这就是BootLoad的作用。

网友:
系统在启动过程中复制的4K代码其中包括RW的数据,所以你的定位在30000000地址是不行的,因为系统启动的时候30000000地址还不可用,要当RAM初始化之后才能正确访问这个地址。
所以对于启动代码,RW跟在RO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