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阻塞(pend)”与“挂起(suspend)”的区别?

楼主:
这两个词的英文意思差不多,看孔祥营书也没搞明白这两种任务状态的区别。

google的结果不尽相同。有说阻塞是位于主存,挂起位于外存;有说阻塞占用CPU,挂起不占用CPU……

书上说:挂起(suspend)状态主要用于调试,不会约束状态转换,仅仅约束任务的执行。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另外,在基于优先级的抢占式任务调度中,高优先级抢占了低优先级的当前任务,当前任务变为阻塞(书上说的)。为啥不是挂起呢?它什么资源都不用等,只等待CPU啊)
新入嵌入行,不懂甚多。请理解的朋友给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挂起状态的,除非手动去给它恢复过来,否则永远不可能再运行,一般调试的时候才会出现
阻塞状态的多数是在等待某个资源,一旦资源空闲并且优先级足够的话cpu会立刻继续执行该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起状态的,除非手动去给它恢复过来,否则永远不可能再运行,一般调试的时候才会出现
阻塞状态的多数是在等待某个资源,一旦资源空闲并且优先级足够的话cpu会立刻继续执行该任务

那阻塞状态占用tick吗?

网友:
阻塞不会占用tick,因为阻塞的进程时机处于休眠状态,是不会分配CPU资源给它的。只有处于运行状态的进程才会占用tick,即使是就绪的任务,如果只是在就绪队列中,同样也不会占用tick.

网友:
建议找本操作系统的书温习一下,这些都是很基本但是很重要的概念。当然,如果工作不涉及到操作系统方面的事情不知道倒也无妨。

网友:
任务调度是操作系统来实现的,
任务调度时,直接忽略挂起状态的任务,
但是会顾及处于pend下的任务,
当pend下的任务等待的资源就绪后,就可以转为ready了
ready只需要等待CPU时间,也就是你说的tick
当然,任务调度也占用开销,但是不大,可以忽略。
你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是挂起状态,操作系统就不在管理这个任务了。

网友:
挂起是主动的,一般需要用挂起函数进行操作,若没有resume的动作,则此任务一直不会ready。而阻塞是因为资源被其他任务抢占而处于休眠态。两者的表现方式都是从就绪态里“清掉”,即对应标志位清零,只不过实现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