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使用光栅字体?

楼主:
想在Wince中使用光栅字体,在定制系统时选择了Raster Font Support,可是中文就是横线,显示不出来。
有了解的高手帮忙指点下吗?

网友:
相应的字库增加了吗?

网友:
相应库没添加完全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下怎么添加字库。
只要能实现显示中文光栅字体就可以。

网友:
你只是添加了Raster font engine而已。要支持中文化,还需要加入中文字库,set SYSGEN_FONTS_SIMSUN=1,另外还需要在nlscfg.inf中添加中国的区码0804,这样wince.nls中才会包含中文编码到UNICODE的转换码表。

网友:
请问 set SYSGEN_FONTS_SIMSUN=1 应该如何设置
是不是还有添加中文字库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想用光栅字体 要添加什么字体库 能举个例子说说吗

网友:
选择”Core OS”->”CEBASE”->”International”->

”Locale Specify Support”->”Chinese(Simplified)”->”Fonts”->

”SimSun & NSimSun”->”SimSun & NSimSun”来添加中文字体,

Chinese(PRC):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