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sthru发送原始帧,NdisFreeBuffer蓝屏

楼主:
改写的passthru 在ndis5.1下实现发送原始帧,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PtDispatch中调用发送函数SendRawData,里面给自己的包做了一个标记,

完了以后在PtSendComplete里释放自己申请的内存。结果在调用NdisFreeBuffer的时候蓝屏。

具体描述如下:

NDIS_STATUS SendRawData(PADAPT adapt, PVOID buffer, ULONG length)
{
    NDIS_STATUS     status;
    PNDIS_PACKET    ndisPacket = NULL;
    PNDIS_BUFFER    ndisBuffer = NULL;
    PUCHAR          sendBuffer = NULL;

    PSEND_RSVD      sendRsvd = NULL;
    NDIS_PHYSICAL_ADDRESS highestAcceptableAddress;
    highestAcceptableAddress.QuadPart = -1;

    ASSERT(buffer != NULL);
    ASSERT(length >= ETH_MIN_PACKET_SIZE && length <= ETH_MAX_PACKET_SIZE);

    status = NdisAllocateMemory(&sendBuffer, length, 0, highestAcceptableAddress);
    //status = NdisAllocateMemoryWithTag (&sendBuffer, length, TAG);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return status;
    }

    RtlZeroMemory(sendBuffer, length);
    RtlMoveMemory(sendBuffer, buffer, length);

    NdisAllocatePacket(&status, &ndisPacket, adapt->SendPacketPoolHandle);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NdisFreeMemory(sendBuffer, length, 0);
        return status;
    }

    [color=#FF0000]NdisAllocateBuffer(&status, &ndisBuffer, adapt->SendPacketPoolHandle, &sendBuffer, length); [/color]
    //这里调试结果为SendRawData -> Allocate return: 0x81a2d6d8, 60
    // 马上QuerySafe一下结果返回值也是0xf????,跟下面崩溃前的数字一样

    DBGPRINT(("SendRawData -> Allocate return: 0x%x, %d\n", sendBuffer, length));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NdisFreeMemory(sendBuffer, length, 0);
        NdisFreePacket(ndisPacket);
        return status;
    }

    NdisChainBufferAtFront(ndisPacket, ndisBuffer);

    sendRsvd = (PSEND_RSVD)(ndisPacket->ProtocolReserved);
    sendRsvd->OriginalPkt = (PNDIS_PACKET)1; //标记自己

    ndisPacket->Private.Head->Next = NULL;
    ndisPacket->Private.Tail = NULL;

    NdisSetPacketFlags(ndisPacket, NDIS_FLAGS_DONT_LOOPBACK);
    DBGPRINT(("SendRawData -> Now send!\n"));
    NdisSend(&status, adapt->BindingHandle, ndisPacket);
    if (status != STATUS_PENDING)
    {
        NdisUnchainBufferAtFront(ndisPacket, &ndisBuffer);
        NdisQueryBufferSafe(ndisBuffer, &sendBuffer, &length, NormalPagePriority);
        NdisFreeBuffer(ndisBuffer);
        NdisFreeMemory(sendBuffer, length, 0);
        NdisFreePacket(ndisPacket);
        DBGPRINT(("SendRawData -> Released!\n"));
    }

    DBGPRINT(("SendRawData -> Send succeeded!\n"));
    return status;
}

VOID
PtSendComplete(
    IN  NDIS_HANDLE            ProtocolBindingContext,
    IN  PNDIS_PACKET           Packet,
    IN  NDIS_STATUS            Status
    )
{
    PADAPT            pAdapt = (PADAPT)ProtocolBindingContext;
    PNDIS_PACKET      Pkt;
    NDIS_HANDLE       PoolHandle;

    // -------------------------------------------------------------------------
    PNDIS_BUFFER    ndisBuffer = NULL;
    PUCHAR          sendBuffer = NULL;
    ULONG           length;

    Pkt = ((PSEND_RSVD)(Packet->ProtocolReserved))->OriginalPkt;
    if ((int)Pkt == 1) // 是自己构建的包
    {
        DBGPRINT(("PtSendComplete -> Now free!\n"));
        NdisUnchainBufferAtFront(Packet, &ndisBuffer);

        NdisQueryBufferSafe(ndisBuffer, &sendBuffer, &length, NormalPagePriority);
        DBGPRINT(("PtSendComplete -> Query return: 0x%x, %d\n", sendBuffer, length));
        // 这里很奇怪,结果为PtSendComplete -> Query return: 0xf0f01b38, 60
        // 大小没错,问题是指向0x8???的变成了0xF?????

        NdisFreeBuffer(ndisBuffer);
        [color=#FF0000]NdisFreeMemory(sendBuffer, length, 0); //这里就蓝屏了[/color]
        // 注释掉这里就没问题了,问题是不是意味着内存泄漏了吧?NDIS 5.1

        NdisDprFreePacket(Packet);
        DBGPRINT(("PtSendComplete -> Free successed!\n"));
        return;
    }
    // -------------------------------------------------------------------------

#ifdef NDIS51
    //
    // Packet stacking:
    //
    // Determine if the packet we are completing is the one we allocated. If so, then
    // get the original packet from the reserved area and completed it and free the
    // allocated packet. If this is the packet that was sent down to us, then just
    // complete it
    //
    PoolHandle = NdisGetPoolFromPacket(Packet);
    if (PoolHandle != pAdapt->SendPacketPoolHandle)
    {
        //
        // We had passed down a packet belonging to the protocol above us.
        //
        // DBGPRINT(("PtSendComp: Adapt %p, Stacked Packet %p\n", pAdapt, Packet));

        NdisMSendComplete(pAdapt->MiniportHandle,
                          Packet,
                          Status);
    }
    else
#endif // NDIS51
    {
        PSEND_RSVD        SendRsvd;

        SendRsvd = (PSEND_RSVD)(Packet->ProtocolReserved);
        Pkt = SendRsvd->OriginalPkt;

#ifndef WIN9X
        NdisIMCopySendCompletePerPacketInfo (Pkt, Packet);
#endif

        NdisDprFreePacket(Packet);

        NdisMSendComplete(pAdapt->MiniportHandle,
                                 Pkt,
                                 Status);
    }
    //
    // Decrease the outstanding send count
    //
    ADAPT_DECR_PENDING_SENDS(pAdapt);
}

很伤脑筋。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NdisAllocateBuffer(&status, &ndisBuffer, adapt->SendPacketPoolHandle, &sendBuffer, length);

&sendBuffer应该是 sendBuffer 手抖了一下。。。调试了2天。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