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有没有定时器和累加器?

楼主(2009-08-20):
ARM有没有定时器和累加器?
几本书找完,好像没有看到ARM这个东东带有定时器和累加器?比较的不爽.哪位大侠指教一下
定时器

网友A:
ARM内部当然有定时器和累加器啊,功能肯定比51只有在原有基础上还多。

网友B:
昏死,我找,我找,我再找.

网友C:
为什么一般教材里只有37个寄存器和一堆指令?连"累加器"和"计数器"这几个字都找不到?

网友D:
ARM只是一个CORE, 一般集成到CPU中, 而CPU一般都是带定时器的, 仔细看这个CPU的SPEC肯定有定时器设置寄存器的

网友E:
单片机都有,ARM肯定有相关的功能噻。

网友F:
ARM只是一个核,本身没有定时器模块,定时器模块都是ARM芯片生产厂家集成进去的
累加器、ALU等是每个CPU的架构都有的,不过ARM不作为寄存器开放使用而已

网友G:
谢谢,大概清楚一点了,小笨鸟继续飞....

网友H:
ARM是RISC处理器,它的寄存器就相当于累加器,而且是有N多个累加器。像MCS51之类的CISC处理器,只有一个累加器,有时候会成为瓶颈。
不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