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3530与mcp2515之间的SPI通讯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MCU通过SPI发送复位命令,然后再发送读命令后,读到的数据一直是0?弄了一段时间了,可还是不行。有遇到该问题的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
.......大哥。。。你这样问谁会回答你啊。。。你直接问我们DevKit8000板子上SPI和CANbus芯片连接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问下CANbus+ARM11调试哪位高手有经验的。。。。
你MCU这里wince的都晕了。。。哎。

网友:
帮顶下。哪位高手研究过MPC2515在ARM+WINCE下的开发?有些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问题说的很清楚呀,就是读MCP2515时,MCP2515的数据线一直是0了呀。

网友A:
arm si ->mcp2515 so
arm so ->mcp2515 si
注意cs和reset是否正确,mcp2515晶振起振否,有中断产生吗
这些都ok,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 si ->mcp2515 so
arm so ->mcp2515 si
注意cs和reset是否正确,mcp2515晶振起振否,有中断产生吗
这些都ok,就是程序问题了

arm si ->mcp2515 so
arm so ->mcp2515 si
这个你要研究一下,不记得对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 si ->mcp2515 so
arm so ->mcp2515 si
注意cs和reset是否正确,mcp2515晶振起振否,有中断产生吗
这些都ok,就是程序问题了

错了吧,ARM 与 2515 MISO,MOSI是对应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