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不能使用webServices求助~~

楼主:
/-----------------webServices 代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Web;
using System.Web.Services;

///
/// Summary description for testService
///

[WebService(Namespace = "http://tempuri.org/")]
[WebServiceBinding(ConformsTo = WsiProfiles.BasicProfile1_1)]
// To allow this Web Service to be called from script, using ASP.NET AJAX,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 [System.Web.Script.Services.ScriptService]
public class testService : System.Web.Services.WebService {

    public testService ()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if using designed components
        //InitializeComponent();
    }

    [WebMethod]
    public string HelloWorld() {
        return "Hello World";
    }

}

已经发布到iis上
在项目中右键-》添加web 引用—》url输入:http://192.168.0.11/WebService/testService.asmx
(可以正常调用WebService,)设置引用名:WebReference,点击添加引用。
在窗口中添加了 lable 和 Button 代码如下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Data.SqlClient;

namespace SmartDeviceProject1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WebReference.testService ts = new WebReference.testService();

            label1.Text = ts.HelloWorld();

        }

    }
}
报错误:
错误        2        找不到类型或命名空间名称“WebReference”(是否缺少 using 指令或程序集引用?)        E:\Project\SmartDeviceProject1\SmartDeviceProject1\Form1.cs        22        13        SmartDeviceProject1

第一次写wince的程序,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添加using WebReference;后
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
都没人关注么

网友:
using的不对
好像是
using System.xxx.WebServices
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
麻烦楼上帮我想想

网友:
自己搞定了,代码是对的,是.NET 3.5问题。
在添加web引用后,右键更新web引用会有如下错误
自定义工具“MSDiscoCodeGenerator”失败。
解决方法:
重新安装.NET 3.5后,运行devenv /resetskippkgs命令打开VS2008,再加载WEB引用就没问题了.
问题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