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三个小问:请勿见笑

楼主(2010-02-03):
protel99se 三个小问:请勿见笑
1.在用protel99绘制三极管(或其它分立元件)符号时,需不需要加上含电气热点的PIN脚啊?还是只要画好原理图符号就可以了呢(直接可以调用的了)?
2.采用SMD表贴元件时,是不是只要在SCH编辑器中将元件的封装设定为贴片类型(如0603,0402)即可?生成PCB文件时就会直接生成SMT的焊盘?(我只看到书上教的都是DIP插件元器件,不知贴片件如何调用的?)
3.画PCB时,如何将SMD元件放到bottom面上呢?我看到的所有元器件都是放在top面上的;而我司的HDTV主板一般都是两面都会放置元件的?
贴片
bottom
编辑器
元器件

网友A:
1. 要的吧?
2. 两点(1)SCH库和PCB库对应 (2)PCB库是SMD 满足这两点你的PCB就是表面安装的了
附加一点:如果某个元件在库中找不到可以自己画
3. 每个元件的属性里面都可对LAYER进行编辑,想让它在TOP它就在TOP,想让它在BOTTOM它就在BOTTOM

网友B:
经你指点,1和3已理解,2还要实践一下才可,多谢

网友C:
建议 楼主买本protel99 se的书籍;或者在网上下载一些电子教程,当遇到问题就翻翻书,对照看下电子教程,这样效率会更高些,进步快些!
CSND上也有protel99的教程:
http://search.download.eeworld.net/search/protel99%20%E6%95%99%E7%A8%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