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gen 错误

楼主:
BUILD: [01:0000000452:ERRORE] d:\WINCE500\PBWorkspaces\JZ4740\WINCE500\VENUS_MIPSII\cesysgen\ddk\inc\ntddndis.h(863) : error C2220: warning treated as error - no object file generated
BUILD: [01:0000000453:WARNN ] d:\WINCE500\PBWorkspaces\JZ4740\WINCE500\VENUS_MIPSII\cesysgen\ddk\inc\ntddndis.h(863) : warning C4005: 'NDIS_802_11_LENGTH_RATES_EX' : macro redefinition
...
BUILD: [01:0000000458:ERRORE] d:\WINCE500\PBWorkspaces\JZ4740\WINCE500\VENUS_MIPSII\cesysgen\ddk\inc\ntddndis.h(863) : error C2220: warning treated as error - no object file generated
BUILD: [01:0000000459:WARNN ] d:\WINCE500\PBWorkspaces\JZ4740\WINCE500\VENUS_MIPSII\cesysgen\ddk\inc\ntddndis.h(863) : warning C4005: 'NDIS_802_11_LENGTH_RATES_EX' : macro redefinition
...
BUILD: [01:0000000466:ERRORE] LINK : fatal error LNK1181: cannot open input file 'obj\MIPSII\retail\hif.obj'

网友:
需要放宽 warning 吗?如果需要的话,应该改那个配置?

网友:
还是补丁没打全的原因?

网友:
有没有碰到类似错误的?

网友:
warning全部不用管,
错误这么看也看不出来什么,建议安装上软件后不要立即就按你的要求定制操作系统,建议先新建platform,新建过程中一切均取默认值即可。
然后编译看看有没有错,还有就是看看自已的BSP包有没有错,
别急,用排除法一点点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