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批处理时的时间变量问题

楼主:
%DATE%的格式为 2010-03-29 星期一

我不想要这个星期的显示,只要想yyyy-mm-dd这种格式

如何修改这个格式?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哪个文件里用到了这个时间变量?

网友A:
%date:~0,10%
你用这个试试看,意思是取%date%的前10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e:~0,10%
你用这个试试看,意思是取%date%的前10位。

我的神 你太伟大了 OK
请教sunrain_hjb 这种写法的资料哪能查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e:~0,10%
你用这个试试看,意思是取%date%的前10位。

如果我想把yyyy-mm-dd格式变成yyyymmdd,这个该如何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te:~0,10%
你用这个试试看,意思是取%date%的前10位。

我的神 你太伟大了 OK
请教sunrain_hjb 这种写法的资料哪能查到?谢谢

不好意思,搜索的时候关键字打错,已经搜索到相关资料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e:~0,10%
你用这个试试看,意思是取%date%的前10位。

牛人,在注册表里也能用这招,不用每次手动去改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te:~0,10%
你用这个试试看,意思是取%date%的前10位。

如果我想把yyyy-mm-dd格式变成yyyymmdd,这个该如何写呢?

这个可能需要在控制面板里修改时间的属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ate:~0,10%
你用这个试试看,意思是取%date%的前10位。

牛人,在注册表里也能用这招,不用每次手动去改了,哈哈

请问注册表里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ate:~0,10%
你用这个试试看,意思是取%date%的前10位。

牛人,在注册表里也能用这招,不用每次手动去改了,哈哈

请问注册表里如何设置呢?

"BuildDate"="%date:~0,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ate:~0,10%
你用这个试试看,意思是取%date%的前10位。

牛人,在注册表里也能用这招,不用每次手动去改了,哈哈

请问注册表里如何设置呢?

"BuildDate"="%date:~0,10%"

奇怪了,在WinCE6.0上测试竟然不行,Reginit.ini中是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BuildDate"="%date:~0,10%"
; END HIVE BOOT SECTION
跟预想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在WinCE6.0上测试竟然不行,Reginit.ini中是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BuildDate"="%date:~0,10%"
; END HIVE BOOT SECTION
跟预想的不一样。

我是在5.0下,
[HKEY_LOCAL_MACHINE\Ident]
   "BuildDate"="%date:~0,10%"
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C:
HIVE BOOT SECTION应该没影响吧?莫非是CE的版本区别?

网友:
呵呵,我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VE BOOT SECTION应该没影响吧?莫非是CE的版本区别?

去掉HIVE BOOT SECTION后还是不行。

你在reginit.ini文件中显示的是什么呢?已经是日期了吗?
难道真是CE版本的原因。。。

网友C:
我在reginit.ini里边仍然显示的"BuildDate"="%date:~0,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reginit.ini里边仍然显示的"BuildDate"="%date:~0,10%"

那下载到平台上后是日期了?

网友:
今天再烧录发现CE中的注册表显示的是%date:~0,10%,但是昨天是日期啊,应该没有make出错或者烧录出错才对,莫非是昨天搞错了?
你的显示也是%date:~0,10%?

网友:
看来我也要多试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