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单板电脑和嵌入式工控机有什么区别?
lzjcjwl
lzjcjwl

网友A(2010-04-03):
请问单板电脑和嵌入式工控机有什么区别?
是用于不同的领域吗?
电脑
工控机

网友B:
“单板电脑和嵌入式工控机”看单板电脑是用于什么领域的,这样不好比。

网友C:
的确不好比。
建议楼主单板电脑和嵌入式工控机各自的优势领域,和他们的优点。
这样也许有些帮助

网友D:
单板电脑是all in one的形式,就是一块板搞定,一般不扩展其它接口板卡
嵌入式工控机一般有扩展插槽,可以扩展接口板卡
在有些领域两者都可以选用,
一般接口相对较少的用单板机,接口多的用嵌入式工控,比如要求有96路IO,单板机就比较困难了,而嵌入式工控可以扩展块IO板
当然这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