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串口但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0-06-08):
有串口但不能下载程序
我的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 用两个USB不能下载程序 但用一个USB 和一个九针可以用 不知道为什么 有哪位高手知道其中的原因 请指点一下 谢谢
程序

网友A:
你单片机是串口下载程序吧!那你用二个USB怎么下?

网友B:
我是用单片机下载的 我这块板子是郭天祥设计的 那上面介绍可以用两个USB下载 他是专门针对笔记本设计的

网友C:
不太懂楼主说什么。你说的详细点啊。是USB转串口呢?还是你的单片机的板子上有固件,支持USB下载呢?

网友D:
单片机板子上有支持USB串口下载的 有串口但是不能下载

网友E:
你的单片机是不是STC的啊,用串口下载的吧?应该用USB转串口线来下载吧?

网友F:
是的 但是有串口却不能把程序下载进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G:
看下单片机型号,看下下载接口的走线,再看开发板的操作介绍,无非就这几个地方喽,总不能说看见一个9针接头就去下载程序吧?

网友H:
还得注意下,有些USB转串口线不支持STC下载的,以前买了一条30多的也是下载不了,现在用的是力特ZE403,还不错,不过就是贵了点要70多块

网友I:
力特是专作调试的USB cable ,你们怎么都不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