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oredll.dll 这个文件无法找到。。。

楼主:
请问各位 coredll.dll 这个文件是发在哪个里面,搜遍了整个硬盘也无法找到。。。 急啊。

网友:
在目录 %WINCEROOT%\PBWorkspaces\YOURPBWORK\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

你直接在build.log里面搜索coredll.dll可以看到详细路径

网友: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网友:
找不到,应该是你的sources里面没有正确添加相应的coredll.lib

网友:
在编译好的工程里面呢,如果没有 可能是没有添加

网友:
可以参考上图中的位置进行查找,涂黑的部分为自定义文件名,你所需要的文件位于已成功生成的文件中…

网友:
在编译的工程里面就有,

OSDesigns\P3501_03\Wince600\pxa303_bsp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

网友:
我晕!eeworld的相册怎么现在用不了呢?用百度的在这里还不能显示,无语…
你可以在下面的地址查找:D:\WINCE500\PBWorkspaces\Soft_BSP\WINCE500\smdk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其中:Soft_BSP为自己定制的BSP包

网友:
请说下你要干什么,为什么找不到coredll.dll,
如果在PB里没有对工程进行sysgen,是找不到coredll的。

网友:
咋能找不到呢,找不到的话所有的api都不能用了呀

网友:
1. 要在.sources文件中包含你程序需要的库。可以仿照其它的sources文件来写你自己的。
2. 需要编译了之后在工程文件夹下才有相应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