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5.0开机密码输入X次后强制关闭系统

楼主:
请教:WinCE5.0开机密码输入X次后强制关闭系统
俺现在实现设置了开机密码重启后出现开机密码提示,但是开机密码界面显示不完全,但是软键盘可以自动弹出(经过对startui.cpp的修改),可以直接输入密码即可进入系统!
    现想添加WinCE5.0开机密码输入X次后强制关闭系统的功能,不知道该在那里修改?

网友:
“开机密码界面显示不完全”,这个需要修改public下的资源文件。原来的资源文件640x480,不是自适应,所以超过屏幕显示。

输入x次强制关闭就需要自己实现了。要么就完全用自己写的程序自启动(在explorer.exe之前),要么就将“开机密码输入”这个应用从public下移到自己的bsp中修改。

网友:
两种方法:
1) 直接修改系统提供的输入密码界面
2) 自己写一个密码输入界面,代替系统提供的。然后修改启动顺序,使自己的应用代替explorer

网友:
是阿,看来是要仔细分析代码

网友:
现在看了下代码,有点眉目了...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看来这个强制关闭系统是属于硬关机,
在网上摘录个了博文:

在Wince5.0中实现硬关机功能1461414325
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14614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