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软件控制电源通断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采用三星2410做了个小系统,并采用了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电源,可以确定硬件设计没有问题,期望通过软件控制电源通断,具体方式如下:开机时,按下弹压式按钮,系统启动后,设置某io端口A为高电压,此时松开按钮,电源维持通状态;软件关机时,其实目的就是要将io端口A清零,这样电源管理芯片就被关闭。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将io端口A清零后,按理系统电源应该关闭,但是现在cpu却重启,由于重启以后,io端口A会被置1,电源又维持在通状态,最终电源芯片启动后,就变得没法关掉。想请问各位有电源管理设计经验的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应该怎样设计程序,实现电源的软关断。拜谢!

网友:
处理器的电源电压掉落到一定水平以下,IO都会变成高阻抗,如果有上拉元件,就会变成1.
如果这导致电源重新开启,可能会产生处理器上电复位的过程.

不用上拉元件,采用下拉,也许可避免此问题.

网友:
大侠,我在设计中确实采用的是下拉设计,现在在将io端口清零时,cpu瞬间重启,而且这种重启没有使烧录在flash中的程序执行,请问应该通过什么设置,阻止cpu的这种重启动作,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去看看手机的电路。

软开机(即利用长按开机,再长按关机),其实不是这样设计的。
一般的设计是采用电容的充电与放电,时间较长的时间需求,然后采用施密特触发器和D触发器实现按键的触发和状态的翻转和保持,从而实现手机的软开机。

至于楼主的电路,首先建议:
在IO对地接一个电容,从而确保电阻与电容从而防止较短时间的高脉冲导致你系统的误操作。

另外一般电源控制都是采用IO驱动与控制三极管的导通,而再利用三极管的导通来实现MOS管的导通,从而实现电源的导通。

网友:
我的就是用硬件接上,然后采用2440 IO控制的,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