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几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
1、请问第二级运放的两个15K电阻在此图中起的是什么作用,是否是为第二级运放提供偏置?
2、第二级运放是否为反向比列运算?
2.图中标号3都接地,若要使量输入端电阻对称,第二级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应加多大的电阻后接地,这个电阻是否是R1||R2||R3的并联值。

网友:
图片貌似不完整 第二级运放图上只出来一点 R2是接第二级运放的输出端的

网友:
请把全图贴出来!否则别人怎能分级判断?

网友:
第一级的6端为Uo1,第二级的6端为uo2,第二级的三端为ui2。则有:
(u01-ui2)/R3=(ui2-u02)/R2;
可以推导出:u02=3ui3-2uo1;

网友:
再贴一次图

网友:
3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

网友:
Great_Bug 没想到自己蒙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偏置电压,该如何选取,另外提供偏置的那俩电阻,选型有什么要求吗? 谢谢

网友:
该图设计要求输出幅值是10V电源均为+-12V

网友:
那几个电阻这样理解:12V接15K电阻作为一个输入端输入一个直流偏移量,偏移量大小为(R2/R1)*12 第一级输出作为另一个输入端,接7.5K电阻 增益为R2/R3 第二级构成一个反向求和电路,两者叠加调节输入波形相对于横轴的偏移量。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再者如果正确 那将波形向下偏移12V岂不是输出都在负半轴了,可实际输出正负都存在而且对称,这该如何理解?

网友:
U3的输出可能也有直流偏移,于是最后的输出是对称的~~~~~~~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