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 下,冷启之后,如何使文件不丢失(不管放在哪个目录下)

楼主:
如题,
已经正确启动模拟器,但是,模拟器存放的文件里面,只要重启,就会丢失这些文件,
各位高手帮帮给些意见

网友:
关闭模拟器的时候,保存状态;或者配置个SD

网友A:
我用的模拟器,是硬件重启

网友:
听说是可以放到某个文件目录下就可以了,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做的
谢谢了

网友B:
模拟器工具的菜单中的File/configuer 中的Shared Fold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工具的菜单中的File/configuer 中的Shared Folder

这个晓得的,
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在原有的WinCE系统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设置或者文件目录可以存放文件使文件不丢失

网友:
在关闭模拟器的时候保存状态就可以了,要不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好像是没有!

网友:
有人说是在application下面........
可是我这儿没有....

网友:
你的WinCE系统部署在什么地方?是SD卡上吗?如果是的话直接存在卡上的话是不会丢失的。
模拟器上的只能通过存储卡的共享目录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模拟器,是硬件重启

模拟器。。。你放在一个指定的硬盘文件夹下就好了。。。模拟器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有些临时建的文件,是放到内存当中的,比发,wince 桌面,windows下的文件, 一断电,就会丢失到.只有硬盘里或都SD卡里文件,才不会丢掉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
傻瓜
我跟你是同行,这些东西你要说明白,首先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设备.
你上面提到放到Application下面的是没错,只是这个设备是Symbol也就是现在的Motorola的采集器产品.
因为产品太多了,有Symbol,Intermec,Unitech,Casio,DataLogic,Metrologic,HHP,PointMobile,Sansung.......
每个产品都会有一个不丢失的目录,但命名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看设备,唯一有一个目录文件夹的图标是跟其它文件夹图标是不一样的,找出来,那个就是你要的地址了!!!!

网友:
收到,谢谢,
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