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内部计数器

楼主(2010-01-15):
DSP 内部计数器
如果要将外部的脉冲在DSP中进行计数和辨向,应该怎么办呢?
没有找到计数的引脚啊?
谢谢!
计数
计数器

网友A:
这个直接用DSP的捕获对应的功能管教就OK
一般单片机都有捕获管教,就是用来数外部脉冲的。
就是对应的定时器/计数器
楼主再好好找下对应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