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 中的flash.c中的CFI_Write_Block在哪里定义的?

楼主:
如题

网友:
具体点,我的flash.c里面没有么

网友:
就是经常能见到的所谓的微软提供的代码里面:
比如:
BOOL OEMWriteFlash(DWORD dwStartAddr, DWORD dwLength)
{
    //EdbgOutputDebugString("OEMWriteFlash 0x%x 0x%x\r\n", dwStartAddr, dwLength);

/*        DWORD dwFlashAddr, dwExtraBytes = 0;
        LPBYTE pbCache = NULL;
        UCHAR nNumBlocks = 0;

    //确认起始地址和长度都在Flash区域内
        if(!OEMIsFlashAddr(dwStartAddr) || !OEMIsFlashAddr(dwStartAddr + dwLength - 1))
        {
                return(FALSE);
        }

    //确认起始地址是Block字节对齐的
        if (dwStartAddr % FLASH_BLOCK_SIZE)
        {
                return(FALSE);
        }

        //计算要写入的block数量
        nNumBlocks   = (UCHAR) (dwLength/FLASH_BLOCK_SIZE);
        dwExtraBytes = (dwLength % FLASH_BLOCK_SIZE);
        dwFlashAddr  = dwStartAddr;
        pbCache      = OEMMapMemAddr (dwStartAddr, dwFlashAddr);

    //写Flash
    while(nNumBlocks)
    {
        if (CFI_Write_Block((DWORD*)dwFlashAddr, (DWORD*)pbCache, FLASH_BLOCK_SIZE, NULL) != PASS)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OEMWriteFlash - unable to write to block (block address=0x%x).\r\n", dwFlashAddr);
            return(FALSE);
        }

        dwFlashAddr += FLASH_BLOCK_SIZE;
        pbCache = OEMMapMemAddr (dwStartAddr, dwFlashAddr);
        --nNumBlocks;
    }

    //将额外的数据写入Flash中
        if(dwExtraBytes)
    {
                if ([color=#FF0000]CFI_Write_Block[/color]((DWORD*)dwFlashAddr, (DWORD*)pbCache, dwExtraBytes, NULL) != PASS)
        {
            EdbgOutputDebugString("ERROR: OEMWriteFlash - unable to write to block (block address=0x%x).\r\n", dwFlashAddr);
            return(FALSE);
        }
    }
*/

        return 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