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boot

楼主:
uboot改的差不多了,感觉没什么问题,几乎是照着源码改的,
把我的board文件和cpu文件加到卖家给我的uboot包里,编译出来的bin文件完全正常
加到自己在网上下载的包里,编译后只能启动uboot,用ftp下载uclinux镜像时提示packet too big
drivers,net里的文件都改了,实在是不知道错在哪了
状况一:正常编译的bin文件133K,而我自己编译的却只有124K
状况二:卖家给的包里,tools文件夹下有许多exe文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感觉有部分内容编译漏掉了,请指教~~~~~

网友:
先看看厂家给的编程手册之类的资料...
用ftp下载uclinux镜像时提示packet too big,貌似一般有两种情况:
1、确实 uclinux 太大了,这个你跟能够启动的 uclinux 可以比较一下
2、下载时 uboot 用来缓存 uclinux 的空间太小

网友:
板子是44b0,错在用了arm-linux-gcc,换成arm-elf-gcc就好了,这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