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的弥漫!!!!

楼主:
条件:
1、两台电脑
2、自认C语言还是可以的(现在用C#)
3、一些单片机的视频教程(网上找的)
4、打算投入一个月的工资(5千左右)
5、电子方面的知识基本是>=0

弥漫:
1、学单片机编程必须要懂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吗?
2、需要买什么做学习单片机编程的必要条件?

总结:
希望搞这一块的朋友指点一下!!!
不用告诉我学这块有多么难。虽然单片机跟我现在用的,差十万八千里。但我也不信搞单片机天生都是高手

网友:
1)需要,基本的数模电知识。
2)万用表,电铬铁,这是很常用的。

网友:
1.需要
2.除楼上说的一些工具外,还需要买一个学习板

网友:
还有,单片机的工作原理是必须要懂的。

网友A:
1.有C语言基础是很有用的,因为你以后可能99%的时间使用C语言实现的;
2.单片机的学习需要数电模电的基础,这个是基础,但不是必须先学习的,因为我认为你一些基础的电子技术基础应该是有的(电子技术基础除了介绍了基本元器件特性之外在基本电路分析部分恐怕没比高中学的多多少);
3.个人建议先学习单片机原理,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数模电知识再去查阅相关书籍巩固;
4.电子方面的知识了解一些之后应该开始汇编学习了,千万不要跳过汇编直接C编程,汇编的学习可以很好的帮助你理解微机的工作原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任何微处理器只有在你对它有很好的理解之后才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5.开发板是必备的,在学单片机原理时就要有一个,然后再根据例程一个一个学习;
6.开发板毕竟只是开发板,我认为很少有人能在例程学习完之后还去天天研究开发板,这时候需要实际项目的支持,否则就缺少学习动力了;
7.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还望各位斧正!

网友:
动手摸索是硬道理

网友:
至于要买什么搭建开发环境,我列一下:
1.开发板一套,包括电源(开发板一般包含232接口电路,AD,按键输入等等部分);
2.万用表一个,用于检测电路参数,验证程序运行的正确性,以后还将用于检验硬件设计等;
3.如果电脑没有串口还要串口卡一个或USB转串口,所有单片机学习都应该充分利用串口,原因有二,一是以后单片机的串口用的很多,二是利用串口可以实现对程序的监控有助于调试发现问题。

注:学习51单片机建议用可以利用串口进行ISP写入的像SST,STC的,个人认为这样比较方便;如果是那些要用并口的你得看一下电脑有没有并口,如果没有千万别买并口卡,买USB编程器,因为大部分并口卡只支持打印机。还是51入门最经典,哈哈!

网友:
仿真软件:proteus
画板设计软件: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编程软件:keil
其他的都是小软件,自己找吧

网友:
lz我顶你

我非常看好你哦

至于建议,上面几位说的都不错,只是你一开始可以不要看那么多,选择一个,慢慢来,积少成多

网友:
汇编语言       C语言
                      ————单片机开发
数字电路  单片机原理

俺刚做了一个基于AT89S52和ADS7842的串口数据采集卡,其实比较简单,对我而言主要是电源、信号处理方面的模拟部分不会,请教了一下同学,搞定了。 自己重新设计的板子,还设计了一个机壳,已经投入公司工业应用了

网友:
我做板子的时候多做了几张,应为ADS7842EB从香港调的货,的起订量是5颗。如果你需要的我低价卖一张给你嘛。
连方案论文、电路图,源代码,实物(只包含电路板和板上器件,不包含机壳和传感器)。800元 可议。
QQ 562891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C语言基础是很有用的,因为你以后可能99%的时间使用C语言实现的;
2.单片机的学习需要数电模电的基础,这个是基础,但不是必须先学习的,因为我认为你一些基础的电子技术基础应该是有的(电子技术基础除了介绍了基本元器件特性之外在基本电路分析部分恐怕没比高中学的多多少);
3.个人建议先学习单片机原理,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数模电知识再去查阅相关书籍巩固;
4.电子方面的知识了解一些之后应该开始汇编学习了…

感谢你认真详细的指点!!谢谢

网友:
我在看“平凡的单片机”,也是新手。同学推荐的,里面介绍的是汇编语言编写的小的程序,你可以买一块51学习开发板,160左右。然后结合着书本上的例程调试,这样你会对硬件有比较直观的了解,之后再调用c语言程序。我想这样比较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
关键是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