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WINCE,串口编程遇到奇怪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
我的程序跑在ARM机上、WINCE4.0,对方程序跑在POWER PC的VxWorks下,ARM机为数据接收方,POWER PC为数据发送方。双方COM口设置相同。进行数据传输时,有时正确,有时错误。具体情况是,根据双方定好的通信协议,先交换简单的指令,每次二十几个字节的样子,都能正确处理;当进入大批量数据交换时(约几十包到几百包不等,每包1k字节),第一包总是收不全(有时收到几十字节,有时收到几百字节),导致无法继续后面的数据发送。但是,ARM机程序在DEBUG状态下运行时,只要在接收批量数据的函数调用前设一断点,每次在这里F5一下,后面几十包、几百包的数据都能正确接收。
我第一次编串口程序,不知道是在设置上有什么问题,还是接收控制上有问题。

眼下无计可施,正着急呀 。请诸位高手给指点指点。先谢过了 。

网友:
波特率什么的都设置好了?

网友:
在每次读取数据前先sleep下,sleep的时间长短以能够把全部数据都收全为准。我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好像。

网友:
问题应该在配置上,用到FIFO了吗?会不会在这个地方的缓存处理有问题

网友:
中午下班回来,看到大家的热心相助,心里暖呼呼.因为不需要一直在线接收数据,所以我的程序较为简单,没有用到FIFO.我打算先试一下SLEEP的做法.

网友:
可以加上延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