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315 和 TL16C554

楼主:
谁用过EP9315 和TL16C554吗??之间的硬件连接怎么连呢?

网友:
EP9315         TL16C554
nCS0-3         CSA-D
MA0-2          MA0-2
MD0-7          MD0-7
nWE            nWE
nOE            nOE
GPIO_intxxx    INTA-D

网友:
使用两片TL16C554可以直接和EP9315连接吗?

网友:
   应该 pdf里面有的
Ti公司生产的异步收发器TL16C554芯片是进行串口扩展的较好的选择,它有四个通道,可以与四路串行信号通信,其每个通道都带有两个16字节的FIFO(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缓冲器,其中一个用于接收数据,另外一个用于准备发送的数据。当工作在FIFO模式下时,不必每接收或发送一帧数据就产生一次中断,因而可以减少中断发生的次数,提高接收发送串行信号的效率与可靠性。 2 主要特点  TL16C554的主要特点如下:  ?由四个带有逻辑控制的TL16C550异步通信单元组成;  ?最高可达1M的波特率,具有可编程的波特率发生器,便于灵活选择数据收发频率;   ?具有16字节的收发FIFO缓冲器;  ?具有可独立控制的发送、接收、线路状态和MODEM状态中断;  ?具有全双工的接收发送线路,可独立进行接收发送控制;  ?全面的线路状态报告功能;  ?充分分级的中断系统控制;  ?三态TTL电平输出。 3 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四通道异步收发器集成芯片TL16C554有64脚TQFP和68脚PLCC两种封装形式。其中68脚PLCC封装形式支持68(Motorola)模式。因此,能够很容易的与Motorola微处理器互联, TL16C554的内部结构如图1,其引脚说明见表1。 3.1 系统I/O总线  TL16C554的数据线(D0-D7)可直接与CPU的数据总线的低八位相连,它们是UART的数据输入和输出通道,其读写操作由数据输入和输出选通线来区分,通过这些选通线可实现UART与CPU之间的双向通信,TL16C554还可自由选择16模式(Intel总线)或68模式(Motorola总线),它有四个串行接口,各有其独立的收发功能。 3.2 时钟  TL16C554的参考时钟既可以由外部提供,也可以通过一个晶振在内部产生。
EP9315是四睿逻辑的arm920t的芯片;多用于工业控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