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基于s3c2440的wince下的GPS接收系统

楼主:
小弟目前正在做毕业设计,题目rt。

============================================================
目前硬件已经搭建了,rs232 gps模块+mini2440开发板,在wince 5.0下用串口调试助手和GPSViewer等软件调试过,可以收到6颗星左右,功能还行。
=============================================================

小弟的问题是:基于上述硬件,我想做一个wince5.0系统下 类似于GPSviewer这类的可以实时显示经纬度,时间,速度,高度,星图等的应用软件,如何下手?用那些开发工具做应用开发?开发流程如何来做?谢谢!!

附:如果将来再加入地图导航,又该进一步做什么工作?

网友:
大虾请来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 可以 去看看目前 业内那些 GPS定位软件是怎么实现的。

另外多多你所选择的GPS模块的厂家,也许他们会给你提供相关思路和资料。

网友A:
可以使用EVC开发。如果只是要实时显示定位信息,那么很简单,开发一个普通的应用程序即可,之后在该应用程序中开辟一个线程,实时监控GPS串口,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即可。如果要加入地图导航,那么就需要用到数据库,根据定位信息从数据库中取出相应的图片即可,需要用到数据结构。

网友:
同意楼上,实际就是串口驱动。。。如果用到导航地图,一般需要得到地图厂家的数据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EVC开发。如果只是要实时显示定位信息,那么很简单,开发一个普通的应用程序即可,之后在该应用程序中开辟一个线程,实时监控GPS串口,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即可。如果要加入地图导航,那么就需要用到数据库,根据定位信息从数据库中取出相应的图片即可,需要用到数据结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