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如何使用EVC 使用sqlce,在本地创建sdf文件,并可以对该文件操作?

楼主:
想用MFC,在wince 创建本地sdf数据库文件,然后对该本地文件进行读写。不需要联网。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或者说有没有wince下,比sqlce更为比较好做作的数据库。

程序是用MFC写的,现在需要从数据库中读取数据,并且显示出来。

不知道EVC下,如何操作SQLCE。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本地代码由于WM\WCE官方不支持ADO,貌似只能OleDb了, 不过比较麻烦。。
另外推荐SQLite。。

网友:
恩。sqlite..试试。

网友:
google了半天,竟然没找到怎么安装sqlite.

sqlite官方貌似已经没有sqlite for WinCE 的 dll。

网友: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sqlite-wince/files/
http://www.cnblogs.com/answer/archive/2008/09/12/1289681.html

网友A:
google 很好找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gle 很好找的,呵呵。

非常感谢。我刚刚。我编译了dll,但是,那个CppSQLite3U要怎么使用呢?

他的描述是

编译出DLL后,需要使用C++对DLL中的功能进行封装.

http://www.cnblogs.com/Jade2009/archive/2008/12/01/1344992.html

要怎么封装呢?

网友:
他上面 不是给了 个现成的么http://www.cnblogs.com/Jade2009/archive/2008/12/01/1344992.html
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
搞定。

不过不是使用的 sqlite

我用 ole db 访问sql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

不过不是使用的 sqlite

我用 ole db 访问sqlce
这本书里有现成的示例,使用OLE-DB编程访问SQL CE 3.0,《Windows CE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详解(用C++实现)》,在百度里Google一下可以找到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