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00或6410摄像头捕捉视频显示的问题(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
先说下我是怎么玩的,模拟摄像头->TW9910->C100 CameraIF->Post Processor->Frame Buffer->LCD

问题描述请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3OTc3MDU2.html

视频的左侧大概2/5有时候会跑到右边去,但是刷新界面,或者改变界面后,会变正常或者错位。感觉就是刷新界面或界面重绘的时候会对视频产生影响。

我觉得问题出现在显示部分,因为CameraIF出来的东西,我直接保存成文件,是正常的。

由于这个现象和刷新界面有关,我觉得还是在Post Processor->Frame Buffer->LCD这块出了问题。
另外,界面刷新应该不会影响Post Processor的操作,所以Frame Buffer->LCD这里发生了某种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大家讨论讨论,谢拉!

网友:
视频捕捉部分主要代码:

        if ( !DeviceIoControl(hCamDrv, IOCTL_VDC_PREVIEW_START, &PreviewArgs, sizeof(VDC_START_ARGS),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CAMTEST:ERROR] IOCTL_CAM_PREVIEW_START Failed\n"));
                goto CleanUp;
        }

        Init_Display_DMA();

        i = 0;
        while(i <= 5000)// i <= 100
        {

                RETAILMSG(0,(L"WAIT FOR CAPTURE FINISH...\n"));
                if ( !DeviceIoControl(hCamDrv, IOCTL_VDC_WAIT_CAPTURE_FINISH, NULL, 0, &dwCurrentFrameNum, sizeof(DWORD),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1,(L"[CAMTEST:ERROR] TIME OUT!\n"));
                }
                else
                {
                        RETAILMSG(0,((L"CurrentFrame=%d\n"), dwCurrentFrameNum));

                        // skip the first frame, usually, the first frame is not good.
                        if(i > 0)
                        {

                                Display_Frame_DMA((DWORD)BufInfo[dwCurrentFrameNum].pY,
                                                                  (DWORD)BufInfo[dwCurrentFrameNum].pCb,
                                                                  (DWORD)BufInfo[dwCurrentFrameNum].pCr);
                        }
                }

                i++;
        }

初始化显示:
Init_Display_DMA()

void Init_Display_DMA()
{
        SVEARG_FIMD_WIN_MODE                        tParamMode;
        SVEARG_FIMD_WIN_FRAMEBUFFER                tParamFB;
        SVEARG_POST_PARAMETER                        tParamPost;
        SVEARG_POST_BUFFER                                tParamBuffer;
        DWORD                                                        dwWinNum, dwBytes;

        hVideoDrv = CreateFile( L"VDE0:",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0);

        if (hVideoDrv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VDE0 Open Device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Request FIMD Win0 H/W Resource to Video Engine Driver for Local Path
        if ( !DeviceIoControl(hVideoDrv, IOCTL_SVE_RSC_REQUEST_FIMD_WIN0, NULL, 0,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IOCTL_SVE_RSC_REQUEST_FIMD_WIN0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Request Post Processor H/W Resource to Video Engine Driver for Local Path
        if ( !DeviceIoControl(hVideoDrv, IOCTL_SVE_RSC_REQUEST_POST, NULL, 0,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IOCTL_SVE_RSC_REQUEST_POST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Configure Window0
        tParamMode.dwWinMode = DISP_WIN0_DMA;
        tParamMode.dwBPP = LCD_BPP;
        tParamMode.dwWidth = LCD_X; //LCD_X;
        tParamMode.dwHeight = LCD_Y; //LCD_Y;
        tParamMode.dwOffsetX = 120;
        tParamMode.dwOffsetY = 120;

        if ( !DeviceIoControl(hVideoDrv, IOCTL_SVE_FIMD_SET_WINDOW_MODE, &tParamMode, sizeof(SVEARG_FIMD_WIN_MODE),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IOCTL_SVE_FIMD_SET_WINDOW_MODE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Set Window0 Framebuffer
        tParamFB.dwWinNum = DISP_WIN0;
        tParamFB.dwFrameBuffer = DEST_FB_ADDR;
        tParamFB.bWaitForVSync = FALSE;

        if ( !DeviceIoControl(hVideoDrv, IOCTL_SVE_FIMD_SET_WINDOW_FRAMEBUFFER, &tParamFB, sizeof(SVEARG_FIMD_WIN_FRAMEBUFFER),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IOCTL_SVE_FIMD_SET_WINDOW_FRAMEBUFFER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Window0 Enable
        dwWinNum = DISP_WIN0;
        if ( !DeviceIoControl(hVideoDrv, IOCTL_SVE_FIMD_SET_WINDOW_ENABLE, &dwWinNum, sizeof(DWORD),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IOCTL_SVE_FIMD_SET_WINDOW_ENABLE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Set processing parameters
        tParamPost.dwOpMode = POST_PER_FRAME_MODE;
        tParamPost.dwScanMode = POST_PROGRESSIVE;
        tParamPost.dwRotFlipMode = MAKELONG(POST_0_NOFLIP, POST_0_NOFLIP);
        tParamPost.dwSrcType = POST_SRC_NV12;
        tParamPost.dwSrcBaseWidth = LCD_X;
        tParamPost.dwSrcBaseHeight = LCD_Y;
        tParamPost.dwSrcWidth = LCD_X;
        tParamPost.dwSrcHeight = LCD_Y;
        tParamPost.dwSrcOffsetX = 0;
        tParamPost.dwSrcOffsetY = 0;
        tParamPost.dwDstType = POST_DST_RGB24;
        tParamPost.dwDstBaseWidth = LCD_X;
        tParamPost.dwDstBaseHeight = LCD_Y;
        tParamPost.dwDstWidth = LCD_X;
        tParamPost.dwDstHeight = LCD_Y;        //1090
        tParamPost.dwDstOffsetX = 0;
        tParamPost.dwDstOffsetY = 0;

        if ( !DeviceIoControl(hVideoDrv, IOCTL_SVE_POST_SET_PROCESSING_PARAM, &tParamPost, sizeof(SVEARG_POST_PARAMETER),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IOCTL_SVE_POST_SET_PROCESSING_PARAM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网友:
显示部分主要代码:

int Display_Frame_DMA(DWORD YAddr, DWORD CbAddr, DWORD CrAddr)
{
        SVEARG_POST_BUFFER                                tParamBuffer;
        DWORD                                                        dwBytes;
        int                                                                i;

        //RETAILMSG(CAMTEST_DBG, (_T("+++Display_Frame, YAddr = 0x%x CbAddr = 0x%x CrAddr = 0x%x\r\n"), YAddr, CbAddr, CrAddr));

        // Source Address
        tParamBuffer.dwBufferRGBY = YAddr;
        tParamBuffer.dwBufferCb = CbAddr;
        tParamBuffer.dwBufferCr = CrAddr;
        tParamBuffer.bWaitForVSync = FALSE;

        if ( !DeviceIoControl(hVideoDrv, IOCTL_SVE_POST_SET_SOURCE_BUFFER, &tParamBuffer, sizeof(SVEARG_POST_BUFFER),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IOCTL_SVE_POST_SET_SOURCE_BUFFER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Destination Address
#ifdef SEND_VIDEO_TO_MEMORY
        tParamBuffer.dwBufferRGBY = APPLICATION_BUF_ADDR;                        // Send video to memory
#else
        tParamBuffer.dwBufferRGBY = DEST_FB_ADDR;                                        // Show video on screen
#endif
        tParamBuffer.dwBufferCb = 0;                                                                // If output format is not RGB, we need to give this value
        tParamBuffer.dwBufferCr = 0;                                                                // If output format is not RGB, we need to give this value
        tParamBuffer.bWaitForVSync = FALSE;

        if ( !DeviceIoControl(hVideoDrv, IOCTL_SVE_POST_SET_DESTINATION_BUFFER, &tParamBuffer, sizeof(SVEARG_POST_BUFFER),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IOCTL_SVE_POST_SET_SOURCE_BUFFER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Post Processing Start
        if ( !DeviceIoControl(hVideoDrv, IOCTL_SVE_POST_SET_PROCESSING_START, NULL, 0,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IOCTL_SVE_POST_SET_PROCESSING_START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Wait for Post Processing to be finished, but not for the first time
        if ( !DeviceIoControl(hVideoDrv, IOCTL_SVE_POST_WAIT_PROCESSING_DONE, NULL, 0, NULL, 0, &dwBytes, NULL) )
        {
                RETAILMSG(CAMTEST_ERR,(L"[VDE:ERR] IOCTL_SVE_POST_WAIT_PROCESSING_DONE Failed\n"));
                Deinit_Display_DMA();
        }
}

网友:
#define DEST_FB_ADDR                0x26C00000
0x26c00000 为NK Display Frame Buffer首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

谢拉兄弟,你不帮我顶就沉下去了。

网友:
帮顶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先学习一下你的显示……帮顶

网友:
顶,难道真的没人遇到过,

网友:
给你顶下 兄弟

网友:
顶,我马上也得搞这个东西

网友:
帮顶!将要做视频采集。。。。。

网友:
我觉得有以下几种可能:
1:  LCD时序问题 这可能性比较小
2:就是POST那部分出了问题;你可以看下POST那部分的数据手册 ;

具体的 可以网上QQ交流  QQ:634623163   我也正在整这部分  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有以下几种可能:
1: LCD时序问题 这可能性比较小
2:就是POST那部分出了问题;你可以看下POST那部分的数据手册 ;

具体的 可以网上QQ交流 QQ:634623163 我也正在整这部分 可以一起交流!

LCD时序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其他应用完全正常。
POST本身的使用就那么几个IO Control,像根管子一样,一头进一头出而已啊,

网友:
mark  我也在搞这块 一点头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