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华邦的W77E58芯片,用什么软件编程?烧写器我有了,就是感觉我现在用的WAVE编程好像不太对,我用C编程的,装过KEIL,可编程的时候连RI_1、TI_1这样的写法都提示错误,如果有用过的大哥大姐,麻烦你们告诉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WAVE和KEIL都可以
项目里面的芯片选择要对

网友:
W77e58.h可以从网上下载现成的,也可以通过修改reg52.h得到

所要包含的内容除了标准c51系列的内部结构之外,还要加入77e58特有的内部结构

究竟有哪些特殊结构,需要查询数据手册,和51系列不同的地方也要修改过来,具体是那些就不知道了

没用过不敢乱说

网友:
keil
//W77E58头文件;整理:聂小猛。该资料来自“51单片机世界”http://go.163.com/~dz2000,欢迎访问。
/*--BYTE Registers-------------------------------------------------*/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define p0 P0
#define p1 P1
#define p2 P2
#define p3 P3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PCON.7(SMOD)拨特率加倍,PCON.1(PD)掉电方式,PCON.0(IDL)冻结方式
                                                                        //PCON.6(SMOD0)帧错检测允许,PCON.3(GF1)PCON.2(GF0)
sfr TCON  = 0x88;        //定时控制寄存器
sfr TMOD  = 0x89;        //"gate,c/t,m1,m0"x2定时器方式GATE=1时只有intx=1时才可以开放定时器x;
                              //c/t =1时计书数方式,=0时定时方式。m1m0=00时13位计数,=01时16位=10时自装入8位,
                              //11时定时器0分两个,定时器1停止。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中断优先级
sfr SCON  = 0x98;        //串口控制与状态
sfr SBUF  = 0x99;

/*--W77E58 Extensions---------------------------------------------*/
sfr T2CON = 0xC8;
sfr T2MOD = 0xc9;        //HC5,HC4,HC3,HC2,T2CR,-,T2OE,DCEN
                                    //hc5-hc2 =1时外中断5-2标志硬件自动清除。
                                    //t2cr=1 捕获完成时自动复位
                                    //t2oe=1 定时器2输出允许
                                    //dcen=1 减计数允许,结合外部输入t2ex使用,16位自装入模式
sfr RCAP2L= 0xCA;        //重装的预置数,捕获的输出
sfr RCAP2H=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sfr DPL1  = 0x84;
sfr DPH1  = 0x85;
sfr DPS   = 0x86;

sfr CKCON = 0x8e;        //wd1,wd0,t2m,t1m,t0m,md2,md1,md0
                                                                        //wd1wd0:看门狗计数00=2^17,01=2^20,10=2^23,11=2^26
                                                                        //t2m,t1m,t0m等于1时时钟4分频
                                                                        //md2,md1,md0 MOVX执行机器周期000=2,001=3。。。111=9
sfr EXIF  = 0x91;        //ie5,ie4,ie3,ie2,XT/RG,RGMD,RGSL,-
                                                                        //ie5,ie3=1外中断下跳变中断标志
                                                                        //ie4,ie3=2外中断上跳变中断标志
sfr P4    = 0xa5;        //低四位有效
sfr SADDR = 0xa9;        //从机串口0地址
sfr SADDR1= 0xaa;        //从机串口1地址
sfr SADEN = 0xb9;        //串口0地址屏蔽,等于0时所有地址都会引起中断
sfr SADEN1= 0xba;        //串口0地址屏蔽,等于0时所有地址都会引起中断
sfr SCON1 = 0xc0;
sfr SBUF1 = 0xc1;
sfr ROMMAP= 0xc2;        //ROMMAP.7为等待信号使能,用movx指令时,wait脚为p4.0
sfr PMR   = 0xc4;        //CD1,CD0,SWB,-,XTOFF,ALE-OFF,-DME0
                        //cd0cd1=0时钟不变,=1-1/4,=2-1/64,=3=1/1024
                        //swb=1强制4分频,外中断或串口中断唤醒
                        //aleoff =1时ale信号终止,外部内存访问时自动唤醒
                        //dme0 =1时内部1kram使能
sfr STATUS= 0xc5;        //-,HIP,LIP,XTUP,SPTA1,SPRA1,SPTA0,SPRA0
                        //hip=1正在处理高优先级中断
                        //lip=1正在处理低优先级中断
                        //spta1串口0正在发送数据
                        //spra1串口0正在接收数据
                        //spta0串口0正在发送数据
                        //spra0串口0正在接收数据
sfr TA    = 0xc7;        //保护位
sfr WDCON = 0xd8;        //SMOD_1,POR,-,-,WDIF,WTRF,EWT,RWT
                              //smod1 加倍串口1的拨特率,pro电源复位标志
                              //por 电源复位标志
                                                //wdif看门狗定时中断标志,软清
                                                //wtrf看门狗定时器复位标志,看门狗引起复位后,该位置1
                                                //ewt 允许看门狗定时器自动复位
                                                //rwt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如果看门狗溢出还没有被复位计数器,将会引起中断,再过512周期将复位
sfr EIE   = 0xe8;        //-,-,-,EWDI,EX5,EX4,EX3,EX2
                                                                        //ewdi=1,允许看门狗中断?
                                                                        //ex5-ex2;外部中断允许
sfr EIP   = 0xf8;        //-,-,-,pwdi,px5,px4,px3,px2
                                                                        //pwdi=1 看门狗中断优先
                                                                        //px5-px2=1 外部中断优先

/*--BIT Registers-------------------------------------------------*/
/*  PSW                */
sbit CY    = 0xD7;
sbit AC    = 0xD6;
sbit F0    = 0xD5;
sbit RS1   = 0xD4;
sbit RS0   = 0xD3;
sbit OV    = 0xD2;
sbit P     = 0xD0;

/*  TCON        */
sbit TF1   = 0x8F;//定时器1溢出标志,自动清零
sbit TR1   = 0x8E;//timer1运行控制位
sbit TF0   = 0x8D;//定时器0溢出标志,自动清零
sbit TR0   = 0x8C;//timer0运行控制位
sbit IE1   = 0x8B;//外中断1跳变中断请求标志,自动清零
sbit IT1   = 0x8A;//中断1跳变检测使能
sbit IE0   = 0x89;//外中断0跳变中断请求标志,自动清零
sbit IT0   = 0x88;//中断0跳变检测使能

/*  IE                */
sbit EA    = 0xAF;//
sbit ES    = 0xAC;
sbit ET1   = 0xAB;
sbit EX1   = 0xAA;
sbit ET0   = 0xA9;
sbit EX0   = 0xA8;

/*  IP                */
sbit PS    = 0xBC;//串口0中断优先设定
sbit PT1   = 0xBB;//定时器1中断优先
sbit PX1   = 0xBA;//外中断1
sbit PT0   = 0xB9;//定时器0中断优先
sbit PX0   = 0xB8;//外中断0

/*  P3                */
sbit RD   = 0xB7;
sbit WR   = 0xB6;
sbit T1   = 0xB5;
sbit T0   = 0xB4;
sbit INT1 = 0xB3;
sbit INT0 = 0xB2;
sbit TXD  = 0xB1;
sbit RXD  = 0xB0;

/*  SCON        */
sbit SM0   = 0x9F;//SM0/FE  串口0方式0选择或帧错标志,人工清零
sbit SM1   = 0x9E;//串口1工作方式选择0-4/12tclk同步,1-10位可设bps异步,2-64/32tclk异步,3-11位可变bps异步
sbit SM2   = 0x9D;//允许方式2和3的多机通讯控制位。方式2、3中=1时接收到的第9位为0时不启动接收中断ri标志
                                   //方式1中,=1时只有收到有效停止时才启动ri,方式0中=1将拨特率提高3倍。
sbit REN   = 0x9C;//允许接收标志
sbit TB8   = 0x9B;//方式23中要发送的第9位。
sbit RB8   = 0x9A;//方式23中接收到的第9位。
sbit TI    = 0x99;//发送中断标志
sbit RI    = 0x98;//接收中断标志

/*--W77E58 Extensions--------------------------------------------*/
/* PSW                */
sbit F1    = 0xd1;

/*  IE                */
sbit ET2   = 0xAD;//定时器2允许
sbit ES1   = 0xae;//串口1优先

/*  IP                */
sbit PT2   = 0xBD;//定时器2优先
sbit PS1   = 0xbe;//串口1优先

/*  P1                */
sbit T2    = 0x90;//计数器2输入端口
sbit T2EX  = 0x91;//计数器捕获触发
sbit RXD1  = 0x92;//串口1入
sbit TXD1  = 0x93;//串口2出
sbit INT2  = 0x94;//外中断2,上跳变触发
sbit INT3  = 0x95;//外中断3,下跳变触发
sbit INT4  = 0x96;//外中断4,上跳变触发
sbit INT5  = 0x97;//外中断5,下跳变触发

/*  T2CON        */
sbit TF2   = 0xCF;//定时器2溢出标志,软清除
sbit EXF2  = 0xCE;//定时器2外部标志,当exen2=1且t2ex引脚负跳变引起捕获或重载时置位,软清。
sbit RCLK  = 0xCD;//接收时钟标志,=1时串口0用定时器2溢出做时钟。
sbit TCLK  = 0xCC;//发送时钟标志,=1时串口0用定时器2溢出做时钟。
sbit EXEN2 = 0xCB;//定时器2外部允许标志,=1时若未用作拨特率发生器,t2ex脚的负跳变引起捕获
sbit TR2   = 0xCA;//定时器2运行控制位
sbit C_T2  = 0xC9;//计数/定时选择,=1时计数
sbit CP_RL= 0xC8;//捕获/重载标志,=1时,外部允许时,vt2ex负跳变发生捕获
                 //=0时 溢出或外部允许时,vt2ex负跳变发生重载

/*  SCON1        */  //注释参考SCON
sbit SM0_1 = 0xC7;
sbit SM1_1 = 0xC6;
sbit SM2_1 = 0xC5;
sbit REN_1 = 0xC4;
sbit TB8_1 = 0xC3;
sbit RB8_1 = 0xC2;
sbit TI_1  = 0xC1;
sbit RI_1  = 0xC0;

/* WDCON        */
sbit SMOD_1= 0xDF; //加倍串口1的拨特率,pro电源复位标志
sbit POR   = 0xDE; //电源复位标志
sbit WDIF  = 0XDB; //看门狗定时中断标志,软清
sbit WTRF  = 0xDA;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标志,看门狗引起复位后,该位置1
sbit EWT   = 0xD9; // 允许看门狗定时器自动复位
sbit RWT   = 0xD8; //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如果看门狗溢出还没有被复位计数器,将会引起中断,再过512周期将复位

/* EIE                */
sbit EWDI  = 0xec; //允许看门狗中断
sbit EX5   = 0xeb; //ex5-ex2;外部中断允许
sbit EX4   = 0xea;
sbit EX3   = 0xe9;
sbit EX2   = 0xe8;

/* EIP                */
sbit PWDI  = 0xfc; //pwdi=1 看门狗中断优先
sbit PX5   = 0xfb; //px5-px2=1 外部中断优先
sbit PX4   = 0xfa;
sbit PX3   = 0xf9;
sbit PX2   = 0xf8;

网友:
//W77E58头文件;整理:聂小猛。该资料来自“51单片机世界”http://go.163.com/~dz2000,欢迎访问。
#ifndef _W77E58_H_
#define _W77E58_H_

/*--BYTE Registers-------------------------------------------------*/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define p0 P0
#define p1 P1
#define p2 P2
#define p3 P3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PCON.7(SMOD)拨特率加倍,PCON.1(PD)掉电方式,PCON.0(IDL)冻结方式
                                                                        //PCON.6(SMOD0)帧错检测允许,PCON.3(GF1)PCON.2(GF0)
sfr TCON  = 0x88;        //定时控制寄存器
sfr TMOD  = 0x89;        //"gate,c/t,m1,m0"x2定时器方式GATE=1时只有intx=1时才可以开放定时器x;
                              //c/t =1时计书数方式,=0时定时方式。m1m0=00时13位计数,=01时16位=10时自装入8位,
                              //11时定时器0分两个,定时器1停止。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中断优先级
sfr SCON  = 0x98;        //串口控制与状态
sfr SBUF  = 0x99;

/*--W77E58 Extensions---------------------------------------------*/
sfr T2CON = 0xC8;
sfr T2MOD = 0xc9;        //HC5,HC4,HC3,HC2,T2CR,-,T2OE,DCEN
                                    //hc5-hc2 =1时外中断5-2标志硬件自动清除。
                                    //t2cr=1 捕获完成时自动复位
                                    //t2oe=1 定时器2输出允许
                                    //dcen=1 减计数允许,结合外部输入t2ex使用,16位自装入模式
sfr RCAP2L= 0xCA;        //重装的预置数,捕获的输出
sfr RCAP2H=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sfr DPL1  = 0x84;
sfr DPH1  = 0x85;
sfr DPS   = 0x86;

sfr CKCON = 0x8e;        //wd1,wd0,t2m,t1m,t0m,md2,md1,md0
                                                                        //wd1wd0:看门狗计数00=2^17,01=2^20,10=2^23,11=2^26
                                                                        //t2m,t1m,t0m等于1时时钟4分频
                                                                        //md2,md1,md0 MOVX执行机器周期000=2,001=3。。。111=9
sfr EXIF  = 0x91;        //ie5,ie4,ie3,ie2,XT/RG,RGMD,RGSL,-
                                                                        //ie5,ie3=1外中断下跳变中断标志
                                                                        //ie4,ie3=2外中断上跳变中断标志
sfr P4    = 0xa5;        //低四位有效
sfr SADDR = 0xa9;        //从机串口0地址
sfr SADDR1= 0xaa;        //从机串口1地址
sfr SADEN = 0xb9;        //串口0地址屏蔽,等于0时所有地址都会引起中断
sfr SADEN1= 0xba;        //串口0地址屏蔽,等于0时所有地址都会引起中断
sfr SCON1 = 0xc0;
sfr SBUF1 = 0xc1;
sfr ROMMAP= 0xc2;        //ROMMAP.7为等待信号使能,用movx指令时,wait脚为p4.0
sfr PMR   = 0xc4;        //CD1,CD0,SWB,-,XTOFF,ALE-OFF,-DME0
                        //cd0cd1=0时钟不变,=1-1/4,=2-1/64,=3=1/1024
                        //swb=1强制4分频,外中断或串口中断唤醒
                        //aleoff =1时ale信号终止,外部内存访问时自动唤醒
                        //dme0 =1时内部1kram使能
sfr STATUS= 0xc5;        //-,HIP,LIP,XTUP,SPTA1,SPRA1,SPTA0,SPRA0
                        //hip=1正在处理高优先级中断
                        //lip=1正在处理低优先级中断
                        //spta1串口0正在发送数据
                        //spra1串口0正在接收数据
                        //spta0串口0正在发送数据
                        //spra0串口0正在接收数据
sfr TA    = 0xc7;        //保护位
sfr WDCON = 0xd8;        //SMOD_1,POR,-,-,WDIF,WTRF,EWT,RWT
                              //smod1 加倍串口1的拨特率,pro电源复位标志
                              //por 电源复位标志
                                                //wdif看门狗定时中断标志,软清
                                                //wtrf看门狗定时器复位标志,看门狗引起复位后,该位置1
                                                //ewt 允许看门狗定时器自动复位
                                                //rwt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如果看门狗溢出还没有被复位计数器,将会引起中断,再过512周期将复位
sfr EIE   = 0xe8;        //-,-,-,EWDI,EX5,EX4,EX3,EX2
                                                                        //ewdi=1,允许看门狗中断?
                                                                        //ex5-ex2;外部中断允许
sfr EIP   = 0xf8;        //-,-,-,pwdi,px5,px4,px3,px2
                                                                        //pwdi=1 看门狗中断优先
                                                                        //px5-px2=1 外部中断优先

/*--BIT Registers-------------------------------------------------*/
/*  PSW                */
sbit CY    = 0xD7;
sbit AC    = 0xD6;
sbit F0    = 0xD5;
sbit RS1   = 0xD4;
sbit RS0   = 0xD3;
sbit OV    = 0xD2;
sbit P     = 0xD0;

/*  TCON        */
sbit TF1   = 0x8F;//定时器1溢出标志,自动清零
sbit TR1   = 0x8E;//timer1运行控制位
sbit TF0   = 0x8D;//定时器0溢出标志,自动清零
sbit TR0   = 0x8C;//timer0运行控制位
sbit IE1   = 0x8B;//外中断1跳变中断请求标志,自动清零
sbit IT1   = 0x8A;//中断1跳变检测使能
sbit IE0   = 0x89;//外中断0跳变中断请求标志,自动清零
sbit IT0   = 0x88;//中断0跳变检测使能

/*  IE                */
sbit EA    = 0xAF;//
sbit ES    = 0xAC;
sbit ET1   = 0xAB;
sbit EX1   = 0xAA;
sbit ET0   = 0xA9;
sbit EX0   = 0xA8;

/*  IP                */
sbit PS    = 0xBC;//串口0中断优先设定
sbit PT1   = 0xBB;//定时器1中断优先
sbit PX1   = 0xBA;//外中断1
sbit PT0   = 0xB9;//定时器0中断优先
sbit PX0   = 0xB8;//外中断0

/*  P3                */
sbit RD   = 0xB7;
sbit WR   = 0xB6;
sbit T1   = 0xB5;
sbit T0   = 0xB4;
sbit INT1 = 0xB3;
sbit INT0 = 0xB2;
sbit TXD  = 0xB1;
sbit RXD  = 0xB0;

/*  SCON        */
sbit SM0   = 0x9F;//SM0/FE  串口0方式0选择或帧错标志,人工清零
sbit SM1   = 0x9E;//串口1工作方式选择0-4/12tclk同步,1-10位可设bps异步,2-64/32tclk异步,3-11位可变bps异步
sbit SM2   = 0x9D;//允许方式2和3的多机通讯控制位。方式2、3中=1时接收到的第9位为0时不启动接收中断ri标志
                                   //方式1中,=1时只有收到有效停止时才启动ri,方式0中=1将拨特率提高3倍。
sbit REN   = 0x9C;//允许接收标志
sbit TB8   = 0x9B;//方式23中要发送的第9位。
sbit RB8   = 0x9A;//方式23中接收到的第9位。
sbit TI    = 0x99;//发送中断标志
sbit RI    = 0x98;//接收中断标志

/*--W77E58 Extensions--------------------------------------------*/
/* PSW                */
sbit F1    = 0xd1;

/*  IE                */
sbit ET2   = 0xAD;//定时器2允许
sbit ES1   = 0xae;//串口1优先

/*  IP                */
sbit PT2   = 0xBD;//定时器2优先
sbit PS1   = 0xbe;//串口1优先

/*  P1                */
sbit T2    = 0x90;//计数器2输入端口
sbit T2EX  = 0x91;//计数器捕获触发
sbit RXD1  = 0x92;//串口1入
sbit TXD1  = 0x93;//串口2出
sbit INT2  = 0x94;//外中断2,上跳变触发
sbit INT3  = 0x95;//外中断3,下跳变触发
sbit INT4  = 0x96;//外中断4,上跳变触发
sbit INT5  = 0x97;//外中断5,下跳变触发

/*  T2CON        */
sbit TF2   = 0xCF;//定时器2溢出标志,软清除
sbit EXF2  = 0xCE;//定时器2外部标志,当exen2=1且t2ex引脚负跳变引起捕获或重载时置位,软清。
sbit RCLK  = 0xCD;//接收时钟标志,=1时串口0用定时器2溢出做时钟。
sbit TCLK  = 0xCC;//发送时钟标志,=1时串口0用定时器2溢出做时钟。
sbit EXEN2 = 0xCB;//定时器2外部允许标志,=1时若未用作拨特率发生器,t2ex脚的负跳变引起捕获
sbit TR2   = 0xCA;//定时器2运行控制位
sbit C_T2  = 0xC9;//计数/定时选择,=1时计数
sbit CP_RL= 0xC8;//捕获/重载标志,=1时,外部允许时,vt2ex负跳变发生捕获
                 //=0时 溢出或外部允许时,vt2ex负跳变发生重载

/*  SCON1        */  //注释参考SCON
sbit SM0_1 = 0xC7;
sbit SM1_1 = 0xC6;
sbit SM2_1 = 0xC5;
sbit REN_1 = 0xC4;
sbit TB8_1 = 0xC3;
sbit RB8_1 = 0xC2;
sbit TI_1  = 0xC1;
sbit RI_1  = 0xC0;

/* WDCON        */
sbit SMOD_1= 0xDF; //加倍串口1的拨特率,pro电源复位标志
sbit POR   = 0xDE; //电源复位标志
sbit WDIF  = 0XDB; //看门狗定时中断标志,软清
sbit WTRF  = 0xDA;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标志,看门狗引起复位后,该位置1
sbit EWT   = 0xD9; // 允许看门狗定时器自动复位
sbit RWT   = 0xD8; //复位看门狗定时器,如果看门狗溢出还没有被复位计数器,将会引起中断,再过512周期将复位

/* EIE                */
sbit EWDI  = 0xec; //允许看门狗中断
sbit EX5   = 0xeb; //ex5-ex2;外部中断允许
sbit EX4   = 0xea;
sbit EX3   = 0xe9;
sbit EX2   = 0xe8;

/* EIP                */
sbit PWDI  = 0xfc; //pwdi=1 看门狗中断优先
sbit PX5   = 0xfb;         //px5-px2=1 外部中断优先
sbit PX4   = 0xfa;
sbit PX3   = 0xf9;
sbit PX2   = 0xf8;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