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项目需要!希望大家推荐款合适的Windows Mobile手机手机!

楼主:
现公司有一款软件(VC6.0开发的)想移植到Windows Mobile手机上,使手机能够完成数据的接收发送(方式为红外或RS485),现在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1:用哪款Windows Mobile手机可以完成这项功能;
2:软件移植的难度有多大,软件感觉不复杂涉及数据库,MFC;
3:我是否可以先下个Windows Mobile开发的SDK和POCKET PC模拟器,在EVC4.0上面试着完成,这样做出的软件能不能在买回的Windows Mobile手机上运行,还是手机不同,软件SDK不一样。

网友:
没人回答啊 自己顶自己 UP!

网友:
有红外接口的mobile手机多,485的没听过。

mobile 现在比较多的是mobile 6.0以及6.1,只能用vs2005或者vs2008开发,evc不能用(mobile 5之前的可以,不含mobile 5)。

当然可以用模拟器来完成,但是红外这个功能,没办法模拟的。

网友:
有485的手机几乎没有,

因为手机就是用来玩的,弄485没有意义
PDA有串口,自己做个转换吧。

不过价格不菲这种PDA
一般工业用,系统也是WM的

网友:
在网上看的手机大多是有蓝牙和USB口的,能不能用USB口转红外的或rs485那种口啊 USB不是分HOST和SLAVE吗?那手机的USB口可不可以做HOST啊?

网友:
手机的USB口没有HOST功能,不能和仪表通讯。
红外接口的也很难见到了。
有工业用的PDA,使用WINCE系统的,带232口。
见过下列的PDA/手机
系统

主频:400MHz,操作系统: WINCE5.0、MOBILE6.0, 可以支持全球各种语言版本。

存储器

128MB NAND FLASH, 64MB SDRAM

尺寸重量

长x 宽 x 高 :140 x 77 x 27 (单位/毫米)。重量:g

自定义键

提供20+2个用户可自由定义的按键。

条码打印

Symbol微型激光条码扫描器。

显 示 屏

3.5英寸240X320真彩QVGA显示屏。

USB主口

一个USB主口,可接U盘、键盘、鼠标等从设备,1个USB从口

其他接口

一个232/485可选,可选配电力37.9KHz红外收发器

存储接口

标准TF卡接口,可扩展2GB FLASH数据存储区。

无线模块

标配WIFI,可选配GSM/GPRS、GPS、13.56M RFIC、125K RFID。

电池容量

4000mA.H

网友:
哦 结贴!谢谢各位了!!!看看PDA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