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超级终端+批处理

楼主(2009-12-16):
超级终端+批处理
做的是linux+arm,现在需要写个批处理来,烧写uboot,内核,和文件系统
当前完成了 1.一个批处理来烧写Uboot.
2.打开超级终端 粘贴1段语句来设置uboot的环境
3。在超级终端中 粘贴1段语句来烧写内核+文件系统
现在想将后两个操作些成一个批处理,然后再和第一步操作结合成一个批处理就解决了烧写操作。
请问打开超级终端,并向超级终端中输入命令这一操作可以写成批处理吗????有个大概思路即可
些成

网友A:
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以前曾做过一个类似的烧写助手。
自己用VC编写一个程序,接收串口数据并解析,并在恰当的时候发送设置BOOT的指令和烧写指令,能支持烧写WinCE和Linux。

网友B:
如果清楚单个通过PC是如何烧写的,写成批处理就不难
但是想用超级终端,可能会比较难。自己写吧

网友C:
超级终端就一个串口程序而已
串口程序很容易写的,源码也到处都是
自己编个串口软件,然后加上读批处理命令的功能呗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写个串口程序来控制流程。用VC\VB\C#\C++ BUILDER中任何一种高级语言的控件实现就可以。

网友E:
EN..主要是批处理的实现